asus f3t 死机掉电

楼主(2010-03-31):
南桥 北桥 都做过了  开机用的时候掉电以后 就加电不亮机  电流0.67左右 各项供电都正常

不知道是 电源管理和南桥的哪个信号有关系呀 没招了

F3T MB R2.0(1).pdf

网友:
虽然这电流明显没跑到显卡
为什么不先做显卡试试呢?

网友:
南北显 没一个放过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cpu供电的为题

网友:
如果CPU电压没题,就试试测量PCI复位等信号

网友:
这机子是这个样子的,开不起来就掉电

网友:
先加焊下CPU供电芯片看看再说,因为掉电现象有可能是它引起的故障

网友:
能焊的我都焊过了 就差CPU座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