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55

楼主(2010-03-31):
型号:昭阳E255
故障: 开机用不到一分钟就黑屏
过程:接机一看,好家伙D壳少了3颗罗丝,拆开B壳高压条被焊过的,灯管也是换过的,灯管两头有明显的黑痕。黑屏的时候用强光仔细观察屏上面有图像,故障就确定了,就4种情况:1灯管2屏线3高压条4显卡。直接找一坏屏(灯管是好的)接上,灯管没有熄过,直接换灯管(灯管是14.1屏)发现原来的灯管槽已经变形,没法新换上和灯管肯定会漏光的。换灯管一定不要灯管槽要形不然的话肯定会漏光。

网友:
那怎么办,换屏了?

网友:
怎么没结尾啊,究竟点啊 ????

网友:
换灯管,换高压包,应该好了,不是说有显示嘛。

网友:
结果是怎样处理?

网友:
换上新的灯管就OK了

网友:
我还以为有头无尾呢…………呵呵

网友:
恩恩 是灯管问题!

网友(2010-05-02):
看到最后 才看到答案  呵呵 那样一般都能换号

网友(2012-10-25):
改成LED的吧,呵呵。不会漏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