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打阻值卡上3.3v电压测试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3-31):
ddr2打阻值卡上3.3v电压测试点是什么意思,ddr2内存不是1.8v供电吗,ddr2的地址线对地阻值有一个偏大点,大概大80几欧,是不是北桥有问题了,我看是直接进北桥的

网友:
3.3是spd的供电电压

网友:
二代的3.3V是供给内存SPD用的

网友:
但是那个电压有点低,只有1.8v,这是那的问题啊

网友:
电压低 , 跟线路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