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有什么方法可以强制开机吗?

楼主(2010-03-31):
台式主板在不能开机的时候,可以利用强制开机来分析下大概是什么问题,有个思路去维修。不知
笔记本
有什么方法可以强制开机吗?也能有个维修思路,请各位指教下!
笔记本

网友:
笔记本不能
笔记本上电出发的流程,相关信号,参与元件都比台式机要复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