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9NPA Ultra显26无显示,但能进系统有开机音乐

楼主(2010-03-31):
[求助中] 磐正EP-9NPA Ultra显26无显示,但能进系统有开机音乐
Ultra, 音乐, 磐正, 系统, 开机
磐正EP-9NPA Ultra显26无显示,但能进系统有开机音乐
能换的都换了,除了主板(呵呵)
打显卡电压正常,(12./3.3)
求教?

网友:
压北桥
测量一下PCIE 旁的耦合电容对地电阻值

总之围绕PCIE 北桥来查

网友:
我试下,对了开机有报警音就是报显卡出错。但报警音过后就显26。为何还能进系统?

网友:
帮忙呀大家!帖子前面点!

网友:
以好,加焊桥后正常!

网友:
学习了~~+1 又+1经验值 嘿嘿

网友:
加焊北桥 刷BIOS !

网友:
测测PCI-E数据总线及加焊南桥

网友:
j加焊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