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260 USB 不好使 辛酸维修史

楼主(2010-03-31):
客户送来一个联想E260  U口不好使 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南桥 结果开机发现是 U口无供电,拆机测量U口电压 0V
跑电路吧 跑啊跑,跑啊跑,跑到一个5脚的管子 找到了5V电压 问题就出在这个管子上了 没有找到原型号 心想反正也是供电直接飞过去吧。飞完加电,呵呵USB供电了,那个鼠标的灯直接就亮了,心想这个钱还是比较好赚的。装机发现,不开机了 电流停到0.2A不动了。
上火啊。拆机 直接去量南桥 ,烧了。拿下南桥 换了个新的上去,心想别在时那个供电拉的有问题吧 托掉飞线。开机 亮了。U口依然无供电。 心想不就是没供电么!!喝出去了,顶天就是在烧个桥 拿掉那个5脚的管子 用一个 2A的贴片保险 飞上 开机。OK
唉,修个机器没赚到钱。555555  不好干啊。

网友:
你飞线到光驱的5V就OK了,免得麻烦

网友:
没有5V那叫不能用。不好使是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