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P4M800P7MB开机一会儿后黑屏,再开机报内存

楼主(2010-03-31):
一TCL电脑,主板是富士康的P4M800P7MB,集成显卡。开机一会儿后黑屏(有时用很长时间才黑屏),再开机报内存错。有时正常用几天也没事儿,我刚学维修,不知从何处下手,望高手指点?
显卡
黑屏

网友:
电容爆了? 嘿嘿

网友:
桥虚焊也会赵成这种情况

网友:
挂机的时候测试CPU电压和内存电压

网友:
开机后,内存、CPU供电正常且稳定啊。我也怀疑是北桥虚焊了,可没有BGA,怕风枪烤爆了。
顺便请教下,如果内存供电不稳定,逐渐升高,会不会出现正常使用下突然黑屏啊?

网友:
还是感觉桥的可能性比较大,LZ可以去买个电炉子上面搞好也可以凑活座桥

网友:
已经查出是北桥虚焊,可惜没有BGA拆焊台做不了啊?

网友:
哪位同志有这块板的BIOS发一个上来给小弟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