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气的DELL 1150蓝屏问题

楼主(2010-03-31):
手里有个DELL 1150的机器,开始不亮机,后来加焊内存巢亮了,可进系统老蓝屏,重装,进PE都是一样,内存换了无数条,内存槽也换了还是一样,请高手帮忙指点下会是那的问题
DELL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或者看加焊槽子的时候有没有碰掉过东西

网友:
仔细检查下内存槽看有没有没焊好的,还有就是得好好清洁一下内存槽

网友:
换过几种操作系统?都蓝屏吗?
确定不是软件问题之后再搞硬件合理点

网友A:
还是先换系统多试一试吧~!不要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系统我也换了几个版本了,内存槽也检查了,北桥加焊了,今天把CPU供电的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下一不准备换U试了,奇怪的是这机器啊他用的是普通的C 4 2。4的台机U,我换同样的2。4的台机U还点不亮,前天我试 了下好象是不亮,明天在好好试试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CPU应当不容易坏的。。

网友:
会不会是你加焊的时候掉件了哦~~仔细检查下看~~

网友:
我很负责的告诉你。DELLBIOS里的 设置问题。你吧SATAT这一项改一下。吧FLASH关了就不会蓝屏了

网友:
不是的这是个老机器不是新机器,没有STAT哪项,后来我换了CPU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