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代换

楼主(2010-03-31):
我有块板子上面的场管写着 D0402 /FDD/6512A烧了,在网上查不到这种管子。请问这种管子是什么呀,和那种型号能代换啊。恳请请赐教小弟

网友:
楼主,你也不写清楚这个管子是用在什么地方的?CPU还是内存旁?

网友:
找其他板子 相同工作地方的 直接代换啊

网友:
主板上大多的MOS管都是通用的

网友:
场管基本都能代换

网友:
不好意思,最近把账号找不到了,无法发言,今个找到了。
这个管子是在20针电源插座旁,离内存插槽很近。

网友:
15N03

就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