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之山如何改才好用!

楼主(2010-03-31):
宝之山如何改才好用!教教小弟!

网友:
你的意思是现在不好用?

网友:
感觉不好用升温很慢啊!好像不准啊!用过的兄弟谈谈来!

网友:
我觉得只有外壳和那个支架可以利用一下,温度控制器是绝对要换,里面是灯管还是发热砖呢?

网友:
就一块发热砖啊!用过的兄弟是不是把温度打到最大!

网友:
我的牌子是卡达,和这个一样,下面的温度不敏感吧,只是预加热防变型,上面我用风枪,多练吧,我废了好多板子才练得现在80%的成功率。其实说成功率,和自己的操作密切相关,要细心,

网友:
楼上的兄弟下面是打到最大的吗?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的!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这个我也有,预热确实不怎么理想温度也不准

网友:
我觉得楼下面那个发热盘小了点 应该大点

网友:
网弄大点,方便多放点菜,再配点刀叉,可以搞烧烤

网友:
很多人实际做下来加热面积大了也好,小了也好,就是这不大不小的最不好。改大难改小容易,建议改小。

网友:
我以前有个的,还是带风枪的,被我在论坛400给卖了,配合风枪的话做南桥和显卡成功率还不错。你这个需要把那架子拿掉才行的,不然距离高,温度达不到。架子拿掉后四边可以用硬盘压着主板防止变形。

网友:
用过的说下炉子设置多少温度OK!

网友:
这玩样只能用来做手机

网友:
这个没用过啊 不知道效果如何啊

网友:
我用这个,焊显卡,南桥还行,成功率还蛮高的,北桥焊过两个没成。

网友:
把探头放到上面来

网友:
我也想用这个加个AT8300做机器,不知道要怎么改动才好用点求教中

网友:
刚搞了一个这个。加热小板,直接把小板放在铁网上,预热开190.上面8300开310-330.,无铅的小芯片都能搞定。。

网友:
赚慢的话,开始的时候温度调高点,看一下会不会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