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插电流5A。短路找不出来

楼主(2010-03-31):
进水的机。内存供电电感阻值为零,场管烧坏了。场管换了,电感阻值依旧为零,管理IC拆了换一个。怕北桥有也坏,桥也给换了。。上电开机,电流5A量到主板两个位置两个场管DS阻值为零,拆下,量场管没有击穿,N沟道,阻值600很正常。。量板上的DS焊点,阻值一千多。以为场管问题于是换了一个,一焊板上一量DS就为零,一拿下场管。阻值就正常,,这是为什么,,大白天见鬼了么

网友:
你先把主板的 对地组织测测

网友:
测了。对地阻值一千多

网友:
DS的焊点不通,,这绝对是见鬼了。换好几个场管了。

网友:
换了第六个场管后正常。。太抽象了

网友:
DS又通了晕。。。拿下来量就正常。。放上去DS就通,,板上焊点DS也不通

网友:
狂晕,,没放CMOS电池,,,也没插电源。G极怎么有两V电压

网友:
我想应该去查G

网友:
G极的电压是电磁提供的吧

网友:
测下各路电感,确定没有短路的吗?

网友:
G极控制一定有问题,顺着往I/O上找找看

网友:
你可以用电击法来试一下哪儿短路了,电压要一点点的加,你说的那电压是你万用表的电压,加到G级就有了

网友:
思路没有理清,很乱。。。。。

网友:
短路的机子应该比较好查吧,先不要加19V电压了,要不多的故障就出来了,先排除短路再说上电的事

网友:
不可能吧,,,楼主在找找看

网友:
量mos管你把GDS三极用表笔短接一下再量(因为mos管中有电你量出来才是0)

网友:
把短路的那路电感拆了。测量是负载还是供电部分。先要缩小故障部位。再一个个找出问题。

网友:
不知道所云

网友:
哎呀  像这样的问题就直接点击吧

网友:
是不是主板夹层进水了

网友:
看看这个MOS管的管理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那现在你们找到问题在那个位置了吗?

网友:
你换了管之后没上电之前有没有测过管有没有坏掉呢,我个人感觉应该是通了电之后才击穿的,如果是上下管结构的建议你上下管一起换掉试试

网友:
低电压.慢慢加大电压.烧吧.就烧出来了。一般电容坏的多

网友:
进水本本要,洗版,在烤干!

网友:
这样没个具体的牌子型号的谈论好象没有太大的意思,LZ把具体的型号数字发上来。

网友:
PCB有问题吧

网友:
LZ把北桥的供电芯片拆了上管拆了 再看看呢

网友:
上1.8v 烧板

网友:
明知短路,还查电,正是高手也。。。。
要是你保证所的的阻值都对,有可能是长管软机川。或是哪个电源管理IC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