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笔记本内存槽?

楼主(2010-03-31):
台机用锡炉更换内存槽很方便。
笔记本2面都有元件,无法使用锡炉。
用风枪容易内存槽变形。
请问高手,有何良策?

网友:
你可以用土炮吹或者是用两个风枪吹

网友:
可以放在BGA台上做,若没有可以用旋转风口的风枪吹也不会变形的

网友:
我是直接用BGA换的

网友:
红外的机器要好点

网友:
直接用烙铁取,加锡来回拖,从一端慢慢翘起来

网友:
850,取配件的板子从背面最高温吹拆掉,要换内存槽的板子正面吹拆掉

这种办法是好用的. BGA

也行,拿风枪吹也行,反正坏的槽不怕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