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问题 关于开机的

楼主(2010-03-31):
我现在有一主机联想 扬天t6100 主板Q P5I848PM 775主板 在别处维修过 现在是每天早晨第一次开机点不亮 断电后再开机正常 然后一天开机都正常 工作也正常 现在排除电源,硬盘,光驱问题了 呵呵 别的件正在排除过程中 有可能是主板的事 谁能告诉我一下
点不亮
硬盘

网友:
晕,就第一次不能开机啊?这问题也太绝了吧。。。。能坏成这样还真不容易呢。是不是CMOS电路中的二极管问题啊。。。。

网友:
电源的问题多一点吧 你换个新的看看

网友:
是挺绝的 要不让我早解决了 电源 内存 显卡 cpu都排除了 主板供电都正常 出故障时各电压也正常 是不是很郁闷

网友:
你的第一次开机开不起,是按下开机按纽没反应呢,还是有反应,没有显示?如果反应都没有,按触发电路来查,应该不是很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