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845pe主板,时亮时不亮,大部分时间不亮

楼主(2010-03-31):
翔升845pe主板,时亮时不亮,大部分时间不亮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外观有无电容爆浆,外观是否良好,这种板子,无非就是虚焊,U座,北桥、、

网友:
压压南桥或者IO 试试

网友:
看座子有没有虚焊喽

网友:
压SB和IO没反应,跟这个应该没关系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晶振老化,一脚接地可开机,换晶振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