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显卡档C1 修好一块,一块求思路!

楼主(2010-03-31):
今天从客户那拿来两块显卡,一块送给我的,小影霸的,蓝色的,128M ,AGP 的,上面连个风扇没有,一款是惊天镭 X550白金版 256C  ,PCI-E这个是送修的。

先上机小影霸,不显。拔掉换惊天镭,不显。

仔细看小影霸,上面有4个电容被人拿到了,估计被拿去修主板了,不知道多大的,先上6.3V 1500UF 的,上机测试 ,档C1,重启,还是C1,在重启,终于过了  26-33 ,又当机。我记得 《显卡修好了》 版主 说过 档C1,和控制线 有关系,我就先把卡拿掉,拿橡皮一阵狂擦,上机测试,跑马OK!
可惜可贺!

下面惊天镭的,也是档C1,按照上面操作,还是FFc1,有时候直接就是FF,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明天打算刷个BIOS 试试,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思路告诉小弟没有? 谢谢 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蓝宝石的HD3650也是档C1跑马是这样的,40  55   C1循环主芯片电压为1.23  显存供电是2.10   板后的电容到GPU的对地阻值都一样,520左右。是不是BIOS坏了?现在没思路了。怎么修啊。?你的板修好没啊。

网友:
在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跑C1挡!可能是主核心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是传输总线有总题。。。和BIOS无关的

网友:
楼主的如果信号方便和电压正常,可以直接加焊GPU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就能知道结果的。。

网友:
版主   我打过电容到GPU对地的阻值也没发现那里不对。GPU也加焊过了。还是不行。你能具体的说一下吗?

网友(2010-05-07):
更换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