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7I液晶,用1200AP40的

楼主(2010-03-31):
DELL17I液晶,电源部分用的1200AP40,修过几台这个机子,一般都是R611(120殴)的电阻,1200AP40和602 603这两个小三极管坏,602和603,一个为NPN型,一个为PNP型,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过这两个哪个是NPN哪个是PNP的,机子开始是没电压输出,以上部件换后,有10.几V和3.3V输出,但10.几V跳变厉害,有谁对这个电路比较熟悉的,指点下,谢谢(注:后面的光偶,431都换过,还是跳变)

网友:
能不能上个图或者说一下几个电阻的位置,这样比较好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