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通电2秒断电

楼主(2010-03-31):
MSI7466开机2秒断电,刚开始偶然能跑到开机画面,测量各电压基本都正常,各电压二极体都和好板一样。不插4PIN电源不会掉电,测量CPU供电MOS管无异常,更换电源IC,I/O,南桥,故障依旧,后更换CPU座子开机能跑完码一次,刚开始以为好了,但到显示按F1后又断电,再开机又出现开机2秒掉电。电池,跳帽上电压正常。此板CPU是1156,只有一个桥。请问有那位遇到这种现象吗?

网友:
南北合一的桥很容易出问题,测测总线

网友:
座子做好了的吗?那就只有怀疑桥喽。南北桥集成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插4PIN电源不会掉电
意思是插上就掉电,还是CPU供电的问题,耐心查哇。

网友:
从故障现象来看应该还在供电部分。CPU供电与电源都有可能。

网友:
重点查一下CPU座子吧,它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网友:
桥的问题 应该是

网友:
但一般CPU供电问题很少会2秒才断,基本是一上电即断

网友:
1156的板太新了,好像内存显卡管理也在CPU中,到底是单南桥,还是南北桥集成啊?

网友:
i3、i5的板子,这么新的板子,为什么不返修啊

网友:
换个CPU试一试呗

这种CPU集成了内存控制器和显卡的

网友:
H55的主板都能修到了,幸福啊,I3的CPU供电,有两个,这个是3相CPU供电,一相CPU内显卡供电,建议查查供电。。。BIOS也有可能有问题,还有这个板子内存要插外面的那个插槽,就是黑色的那个

网友:
一插小4PIN会掉电,我怀疑是不是CPU有问题啊

网友:
CPU下管,或电源IC吧。。。

网友:
这种板都能修到真爽,查一下桥吧

网友:
这个主板应该还在保吧?

网友:
CPU座子做得是不是不够成功呀

网友:
应该还是CPU 哪的问题 你查查

网友:
这高档版 偶可是没修过啊 也修不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