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例无CPU供电的请教下!

楼主(2010-03-31):
一块845G的杂牌主板,开机无显。最小系统法还是无显,上诊断卡四个F,复位灯常亮,按复位也没反应。万用表测得CPU主供电为0V、时钟有0.3V、复位0V,PG也为0V,目测主板上无烧的芯片或场管,测得也没多大问题,就是没有CPU主供电。继续测高端门低端门场管都没有短路除了高端门的输入端D极有12V电压外,其它极都测得电压为0V,此板为两相供电,主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41B,辐电源管理芯片是RT9602,测9602的输入电压都正常怀疑9612坏,更坏后故障依旧,继续测得主电源管理芯片主供电5V正常,但是PG电压只有0V,应该不正常吧,再测得PG(19脚)的电压是ATX的3.3V经过一个103电阻直接进来的,测103的阻值正常,而103的前级是3.3V,而后级只有0V,怀疑主电源管理芯片内部短路而把电压拉为0V,更换此主芯片故障依旧,后来拆掉此芯片不装,测得103电阻的后级电压就有3.3V了,实在没有思路了,请大家指点或讨论一下。谢谢啦!

网友:
楼主像845的主板  你怎么就没有测量下有没有内存电压2。5V和桥供电1。5V有没有呢
那些电压没有也会导致CPU没有电压的 而且那些电压又好修 一般换个MOS管就好了的

网友:
查下RT9241B的10脚是不是5V的高电位

网友:
RT9602的问题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掉

网友:
RT9602换地一档的了还是不行。内存供电是3055电压输出2.55V,差不多,北桥供电有1.5V的和2.5V的,好象没什么问题,RT9241B第10脚电压为0V,查其PDF是SS,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
请问下第十脚没有5V 说明相关电路有问题吗?第十脚SS是指什么电压或信号呢?有劳了。

网友:
你查一下9脚DVD和20脚VDD是否电压过低,另外SS代表软启动电压在1.5V以上

网友:
那两个脚的电压为0啊,说明什么地方有故障呢?RT9248A主芯片我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没思路了啊!

网友:
请问大家``时钟芯片旁边电容掉了4个,核心 地址线 数据线,控制线,都不正常~~急``不知道该从那里下手~``请那位老师指点``我是新手``

网友:
周边是不是有几个小三极管啊?查查它们的电压

网友:
9241B旁边有一个或者两个三极管 测测是不是正常 碰见过这样的情况 一般硕泰克的板子这样的情况比较多!
其他杂牌845板子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  哪一个或者两个三极管肯定是不正常的  感觉!  你说的情况和我当时修的时候是一样  我也急的冒烟!  哪个三极管容易坏 如果三极管没坏 (哪也有可能是个场效应管  形状是三极管形状的) 顺这线路查 看看是不是到一个LM324上面了!  LM324控制内存供电 内存正常说不定它也坏了 换了试试!

网友:
9214B旁边有个702的小场管,把它拆了扔掉就OK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虽然目前还没修好,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