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ELL的机子屏暗

楼主(2010-03-31):
一个DELL的机屏暗,重插下灯管和高压板的接线正常。装机多盖几下盖子又屏暗。找来找去没发现什么地方有接触不好的,求助!

网友:
用手轻敲高压板和屏看看暗不暗啊,没反映就说没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啊,装上就坏可能是有地方和屏壳有短路吧,一装上就保护了

网友:
看下休眠开关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一台是你说的那样,我的是里面的高压供电漏电了。包上就好了

网友:
肯定有地方接触不好,或是灯管焊点不好,B壳扣起来后挤到就不好,这种小问题,仔细检查下很容易修好的,

网友:
三楼的休眠开关说法在屏和高压板其他都正常的话。我很支持,

网友:
弄好了,是高压板升压变压器虚焊
花了我两天时间

网友:
很有可能是灯管虚焊了

网友:
灯管引起的,可能是灯管线头破损,盖上屏碰到旁边短路引起的,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DELL的本子一般上半截很稳定,高压包、电路等都不爱坏,正常使用好长时间也难出接口虚接等问题,直到把灯管一端连接线用得老化、发黑、烧断,重连后又能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