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这颗50欧射频电阻有替代型号吗?

楼主(2010-03-31):
请问知道图中这颗RES-NET 50欧射频电阻有替代型号吗?

网友:
用水泥电阻可以代换的 配件店有的

网友:
大功率无感电阻?

网友:
这种高频电阻,主要是自身电感这个参数,其他的和普通电阻要求无异。

网友:
换个功率大点的阻值一样的电阻应该没问题的,电阻好像没分交流,直流,高频。低频的

网友:
楼主这台是什么发射机用的。我以前就是读这些出身的。。你那个电阻是用在哪的假负载??用普通的大功率碳膜电阻还勉强可以代用,但会增加负荷,不能用水泥电阻代换。

网友:
有要好好找一下

网友:
AE RFG3000机器用,知道的人麻煩説一下,謝謝

网友:
主要是阻抗要匹配,否则会降低功率并有烧机的危险,电子市应该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