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NE方正图像问题

楼主(2010-03-31):
一台型号为XF765的17寸显示器,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看见前印刷有AONE方正(好像很老了哦),有图

刚开机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是新手哦!各位大哥大姐指点指点小弟吧!!!!谢谢

网友:
场供电电压够不够呀

网友:
该机场扫描电路采用TDA8172,供电为25V,实测得21.4V   二次电源采用升压电路,开机过程中(图1)的电压为54V,(图2)为100V,(图3)为130V稳定状态,开机用了大约4---5  秒,电压连续上升

在网上找不到图纸......

网友:
高手在哪里  ???   补充一点:分辨率随便刷不有事,主要是开机出现在样的现象

网友:
就是开机问题   开完机就好了   不刷了  丢给客户了

网友:
头都看晕了,这图翻倒了是吧,如果是翻的,好像不应是场幅而是行幅哦。

网友:
呵。。场幅肯定是有问题的MUC也有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