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我没遇到过的问题

楼主(2010-03-31):
前天接了个19寸的液晶  来了叫同事测了一下(我修别的活了)  说是接上信号线关机   完事就放那了  昨天有时间看了下  一看 还真是  开始以为高压板的问题  后来一想不对啊   接信号线掉电  不接就没问题啊(郁闷 ) .......   后来想了想是不是供电有问题啊   一测  啊    掉电了  驱动板  和高压板  供电正常  (超郁闷 )  这是怎么回事啊    后来  老大说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  心想 应该是了  就测驱动板  一测  上面  就音频短路了  干掉    故障依旧  (擦 这是哪的问题啊)  最后想到  以前老师说驱动板程序乱了  会误认开机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   可以看机子  没见过什么型号  在网上查了一下上面的英文意思  叫翰士奇  晕 这是什么牌子啊(HANNSPREE  这是英文意思) 最后换板子吧  换了个通用板  一点 亮了  正常  OK  好了    随后装机开烤机   郁闷事又出现了 开机亮一会灭 暗屏  去高压保护吧  芯片是OB3316  晕  没弄过  上网找了个PDF   一看 6脚对地   弄好了  测机  没问题  OK  这回全好了    这个问题看着挺简单  修起来却给复杂化了   发个帖子   希望能帮助大家  下面是OB3316  芯片的PDF

网友:
但愿大家能有用

网友:
是不是灯管还有问题呀,接信号线就会断电,换后还是一闪的

网友:
是不是灯管有问题,这样去保护会扩大故障的。

网友:
灯管没问题  以前不接信号线  显示无信号输入    很正常    去保护 是以为原先上面给驱动板有一个5V  一个12  V

网友:
接上面   点错了  不好意思
  输入电压    现在的通用板   只用一个12V    ADJ  信号也去 了  随意  才去保护的  (这以前用的是高压电源一体板  )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说的去高压保护,具体怎样做呀。先谢过。

网友:
没查出真正问题去保护会把问题扩大化,除非是灯管轻微老化

网友:
请问LZ在哪个网站搜到的资料啊?

网友:
在差不到具体坏那   或着没有明显坏件的话  去保护是唯一的方法  我是这么认为的   而且去保护  简单  快  直接能看出那坏了

网友:
高压板上 有个主芯片  然后把保护脚 接地  或者 断开    具体哪个引脚  论坛里应该有  在不行去百度  找一下

网友:
请问LZ在哪个网站搜到的资料啊?
引用 网友A:
在一个IC37网上   网址是www.ic37.con   多数都有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分电压不稳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