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块无CPU主供电的晕啊!求助!

楼主(2010-03-31):
一块捷波P4I2P 845全集成的板,无显,测得无CPU供电电压,测北桥供电正常,内存供电也正常,高端管低端管都拆下来测过没有坏,拆管后测过推动芯片RT9603也无电压输给高低端管的引脚,此板是三相供电三个RT9603,主供芯片是RT9248A,RT9603输入12V正常,RT9248A的正5V输入电压也有,PG通过一个103电阻直接进ATX的橙3.3V了,103电阻连橙线的一端有3.3V,但是连芯片的脚为0V,请大家帮忙指导或分析一下谢谢!
          RT9248A
         RT9603

网友:
103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正不正常

网友:
正常,10K欧。

网友:
你要先确定rt9248是否工作,看一下25,26,27角有没有电压输出到rt9248如果有,在量一下反馈端有没有电压是多少,基本可以判断故障所在位置

网友:
25 26 27脚都有2.25V的电压,这几个脚都连到推动芯片RT9603的二脚上了,反馈电压为0,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没办法了啊,只好把RT9248A更换了,可还是一样的,和原来的故障一样。唉,做维修怎么这么难呢!我测过其它的类似的板子,PG信号电压都有3.5V左右,而这块板始终不知道为什么第10脚PG电压为0。

网友:
RT9603是你发的那种定义吗?

9603工作条件满足,就看看与G极相连的脚是否有高电平输出。前提是工作条件满足

网友:
好用。其实电脑主板的故障。比较简单。就是电原+芯片

网友:
25 26 27脚都有2.25V的电压,这几个脚都连到推动芯片RT9603的二脚上了,反馈电压为0,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没办法了啊,只好把RT9248A更换了,可还是一样的,和原来的故障一样。唉,做维修怎么这么难呢!我测过其它的类 ...
引用 网友A:

你明白这块芯片所工作的流程吗?得有3种条件才能工作的,1 电源5V,  2 VID组合,3开启信号.现在的情况是没有PG,证明芯片的工作条件还未有具备,好好查一下第10脚的线路看看是从那送来的信号.修板你最好就是要熟悉上电时序.建议你买一份我们基地的主板维修教程的光盘学学吧,很管用

网友:
没搞定,客记把那块板拿走了,算了,失落啊!!!不过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楼上的兄弟,方便的话请讲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时序好吗?谢谢啦!

网友: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2329-1-1.html

网友:
看来我得把学主板维修的念头打消了。加电时序这些都不懂。

网友A:
你明白这块芯片所工作的流程吗?得有3种条件才能工作的,1 电源5V,  2 VID组合,3开启信号.现在的情况是没有PG,证明芯片的工作条件还未有具备,好好查一下第10脚的线路看看是从那送来的信号.修板你最好就是要熟悉上电时 ...
引用 网友B:

此芯片的开启信号为11脚DVD脚,第十脚不是从哪里送来得信号,而是VCORE正常后由9248A输出的PG信号,那个103电阻,应该是PG信号的上拉电阻。

网友:
谢谢兄弟们的提点,我会继续努力,虽然这块板没修好客人已经拿走了。谢谢大家。

网友:
RT9248A 有个SS脚 要注意。。。 SS脚 不正常  也会有问题的哈。
其他芯片的SS脚 可以不用管。。。

网友:
查RT9248A的SS脚通过一个电容接地了,这个脚有什么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