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P-G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31):
故障为不跑码,上假负载测得U座无参考电压,按压U座有电压,打值无穷大,上CPU压U座后跑码,看来是U座空焊了,加焊U座后参考电压正常了,上CPU发现还是不跑码,按压U座后仍能跑码,于是查看U座背面,是否有变形,发现变形很小,同时发现在中间位置有一小块薄薄的黑黑的脏东西,清洗,再上CPU主板跑码正常,此板修复。看来目检一定要仔细,差一点误判再加焊U座。

网友:
好事都让楼主撞到了!

网友:
主板 。。。。怎么修。。。电路图。。都看不懂。。怎么办。。

网友:
楼主说的对。。。要多注意观察呀。。

网友:
U座要多注意观察

网友:
修东西要胆大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