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闪烁疑惑

楼主(2010-03-31):
闲时无聊,用一个破裂的只剩3只并联的LED和一块手机电池连接,起初白灯光很亮。
几天后,光变的暗淡,就又给电池充电。再次连接后,常亮变的频繁闪烁且没有之前亮了。

是不是电压,电流过大,烧坏 了。

网友:
应该是烧坏了 LED一般是1V多一点点 手机电池板最起码都3.5以上吧

网友:
手机电池充满电的时候有4.2v,应该是烧坏了吧

网友:
如果没有加限流电阻的话就肯定是烧坏了。

网友:
楼主接没接限流电阻,没 接的话那你还很幸运呢,要不当时就玩完了

网友(2010-05-09):
LED的工作电压是根据材料不同而而工作电压不同的,一般做指示的低亮红色工作电压为1.8V左右,兰色,紫色,黄色,绿色,白色的工作电压均不同,通常目前用于照明的白色LED工作电压为3.2-3.4V,限制工作电流一般不超过20mA,根据制作等级不同分为无光衰和有光衰,市场上大部分LED在1000小时后都是有光衰或者叫亮度变暗,特别是电流越大,光衰就越严重!
手机电池满电压为4.2V,保护放电电压为3.7V,且内阻很小,所以LED直接连接的话很容易出现光衰严重的现象,而当闪烁的时候,还不进行电流限制的话,也就意味着回光返照了。

网友:
一般LED電流大概20~25ma  限流電阻一定要裝

网友:
电流大了,应该加个限流电阻的! 要是加5伏的话,估计你的LED会被秒杀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