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品牌机怎么解决硬盘保护问题?

楼主(2010-03-31):
今天方正品牌机845主板开机有硬盘保护提示,怎么在不刷bios的情况下把它去掉……
刷BIOS

网友:
只有刷BIOS,如果能找一样的主板,可以换个BIOS。。。把主板放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bios里没有可以设置掉的吗?

网友:
可以设置去掉的 我们这边很学校里的机子都有,,我都是进BOIS里设置关的。。哪个选项就忘了。现在这里没这机子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新的方正品牌机键盘很特殊主机一起机会显示救护还原等等选项必须用原装的键盘才能操作,挺讨厌的,不过还好系统已装就好了

网友:
可以把bios芯片型号发来,可以刷的我可以教你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无奈只有刷BIOS 问题解决!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