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开机触发后所有指示灯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0-03-31):
今天遇到同行拿来一块T30的板子   说不亮机  接到后发现有一个电感虚焊  加焊后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没了 电流开机摆几下停在1A左右  后发现没有密码芯片 诊断卡跑81     请问一下  没有密码芯片能亮机吗

网友:
没有密码芯片肯定是不会亮的。

网友:
拆机的时候 没有发现南桥背面的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