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小板重做显卡过程。。。。。。

楼主(2010-03-31):
今天修了索尼小板,开机有时能亮有时不亮,电流0.56A,能点亮时进不了系统就会死机。
这个应该是这个小板子的通病。
拆开机子一看显卡被别人加焊过了,这个机子以前修过两台了,都是这个故障,每次加焊都不行的必须重做,并且每次重做都会掉同一个地方的点,我最少的时候也会掉一个。直接做显卡了。。。。。。

一定要用锡纸将四周的原件隔好,以防掉件。

掉点了!掉了四个还是老地方!!!不知道这个机器坏了本身就是掉点了还是摘得时候掉得。(郁闷)

开始补焊盘,这四根线和吸锡线一样细,太麻烦了!
把飞线加长是为了做好了显卡后可以打一下阻止看看有没有连线,这个现要是不延长的话也不好补!

网友:
一般容易掉焊盘的点,一般都是空角或者地。。。

网友:
将显卡按白线对齐,开始加热!做完后打了一下四个点的对地阻止,有一个点无穷大,应该是正常的,其它3个都正常,上电试机!OK

装机烤了一下午没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是不是接地的焊盘不用做焊盘呢!?

网友:
老兄,你卸桥的时候可以吧桥 少加热下,正里边些助焊膏 ,对掉点会有所缓解

网友:
这个贴子好象在哪个论坛看过,一模一样的图片。

网友:
那种索尼的板子好像显卡都是那样的,我也修过好多台都是掉点的,要不就做显卡的时候南桥又虚了

网友:
像这种掉点怎么补啊  怎么没图啊 我也学习学习 以便不时之需啊 楼主

网友:
8# 花帅之花太香

网友:
是用的风干绿油吗

网友:
SONY的东西最隔路了

网友:
10# 孤帆远影 呵呵!版主就是版主啊果然厉害啊!风干的绿油都能看出来

网友:
飞线用紫外线固化比较好看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修过一次显卡,没掉点,关键是摘的时候要让BGA焊膏完全渗透到BGA,锡球要全融后摘。掌握好了还是很好搞的,另外,这个SONY的主板非常薄的,也要小心。

网友:
听说SONY的显卡都是很难做的,我也遇到过好几次都是失败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