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7600GS的显卡能过自检但点不亮显示器,求教。。

楼主(2010-03-31):
刚拿来时显卡上的电容多半都鼓了,已全部换新,但还是点不亮显示器,可以正常过自检。。。

还有一块6600LE的显卡也是这个故障,求教检修方向?

网友:
加焊一下GPU试试,一般的都是GPU空焊。。

网友:
先用超声波清洗一下,然后加焊,应该就会没有问题了,

网友:
ttl 门电路  、dac电压、bios 、核心虚焊等均可造成这样的现象的

网友:
感谢大家指点,核心加焊了还是老样子。。。

只有在看看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