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s20c40c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0-03-31):
版内各位高人,小弟家里的电脑电源坏了。发现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s20c40c坏了,但是我这里只能买到肖特基管MBR2045。从参数上看二者相差不大(s20c40c耐压40V,电流最大20A;MBR2045耐压45V,电流最大20A)。不知道二者能否直换?(我担心的是MBR2045的速度不够s20c40c快)
希望能够得到版内有经验的高人指点,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这个不是主板上的啊,是电源里的。不知道能不能换呢?

网友:
看论坛里的帖子,有详细的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换了 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参数相近就可以代换!

网友:
但是我看过的电源基本上都是用S20C40C,而没有用MBR2045的。
好像MBR2045要比S20C40C便宜不少,为什么厂家都不用MBR2045呢?

网友:
完全可以替换,这个我换过,没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 S20C40的批量采购价格低于MBR2045    我这有个破电源就用MBR2045呢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 S20C40的批量采购价格低于MBR2045    我这有个破电源就用MBR2045呢 呵呵~~
引用 网友B:

多谢高手指点,呵呵。

网友:
你 都那么了解他们的参数,快不快  放上去就知道了
  不够快的话肯定烫    可能都不能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