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北桥BGA,拖焊时板子脱盘

楼主(2010-03-31):
感觉我换南桥成功率还可以,一般都是一次性搞定,为什么换北桥的时候,板子上的北桥焊盘,每次在拖锡的时候,都会脱掉几个焊盘(铬铁温度380度)!请教各位高手一下,你们是怎样做到,在给北桥拖锡时,防止掉盘的呢?

网友:
拖焊盘的时候要抹一些焊膏,然后下手清点,一般容易掉的焊盘就是空角或者地。。。

网友:
一般空脚容易掉点

网友:
用刀头,拖的时候 手很轻,就行

网友:
刚从BGA拆下北桥后稍等一会,趁主板还热时就拖锡

网友A:
每个拖锡的点 不要超过3秒中 如此方法都不会掉点

网友:
谢谢各位高见!明天俺就去偿试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