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华硕A8TM待机 电流 0.01A 不触发

楼主(2010-03-31):
A8TM主板电流 0.01A 开关键上无电压 多难啊
主板, 电压, 电流, 开关
机器到手里时 南桥北桥 显卡都加焊过  不是进水的 其他动的不多  南桥连珠好几个
华硕A8TM 机器   此机器是AMD CPU  7300显卡版  不想A6机型一样 它无真正管理电源的IO芯片

0.01A的时候    测量时  开关键上0V    TPS51020        22脚有5V
                               PS51020附近有一个和场管很像是的一段上有3.3V
                               电源口附近有个五脚管 也输出5V
第一部就把南桥卸了下来  当时想     就算待机没有3.3V   5V 可开机键上总有电压把    后来 发现 猫附近 那个比较器有3.3V
就把猫右边那2个比较器LC74A换了   刚一换能触发了  从植南桥用的0.5锡球这个板子不怎么好做   板子凉后上CPU 加上显卡板电流0.52A左右 就停了
以为北桥问题当时 什么都没测量   白加焊了一次    后来 一测没有复位信号    就继续换南桥  果然 南桥中间空焊了3个点      后从V3000板子上 拆了1个   用的0.6锡球   做了3次 都连珠  最后一次因为眼看着它连珠了  南桥连珠的地方我想用镊子取掉桥的时候 手一松 看着焊盘没连  就把桥继续放正  南桥居然不连了,停了5妙马上就终止BGA温度上升   继续测试 电流上去了  电流跳到1.6A的时候外接显示器蓝灯,不显示华硕,我的娘啊  还不开机
一测 高压插座上就一个19V  屏上也无3.3V 供电     显卡板别人加焊过了  我就试试加焊了一下     取下显卡板上好CPU 内存,电流0.01 按开机键 电流那个上啊   0.06-0.54-1.4-1.3-  1.6-  1.89-  上内屏华硕出现了

网友:
楼主猫旁边的那个比较放大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换了它就能开机了。是它哪个地方不正常啊?

网友:
那个场管跟五角管怎么没发个型号啊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怎么看到连珠的

网友:
运算放大器坏引起 开关键无电压。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楼主     (南桥连珠的地方我想用镊子取掉桥的时候 手一松 看着焊盘没连  就把桥继续放正  南桥居然不连了,)这句话不太懂。是取掉南桥 在直接放到PCB 板吗?

网友:
楼主已经在笔记本维修板块发过(没有一个回复),刚注册就灌水,这样不好吧。

网友:
回6楼

是我想把桥取掉   温度合适的时候  桥下面 锡都化了 暂停上部温控区
连珠的地方我先用镊子翘起来不到1毫米 是连珠的那个地方翘 不是整个桥都翘起来
锡珠自然就不连了   在松开手  这个时候温度还保持锡没冷却   焊锡膏要用的合适  要不更容易连锡

网友:
那个板块的不知道如何删掉啊

网友:
最后你加焊显卡一下,是不是说显卡也有问题?

网友:
回10楼
显卡别人加焊过了  不过边上的软胶没取掉
我取掉后加焊的

网友:
这款机子的开关键电压是由3VA提供的,而3VA是由适配器过来的电压,经过一个8脚转化来的
而在待机状态下,是没有3V 5V的

网友:
有点理解不过来···

网友:
LZ的意思不好理解哦  触发 和南桥 内存 应该没啥联系啊 ··

网友:
LZ搞的我看的好乱啊

网友:
楼主  不触发怎想的懂南桥呢

网友:
基本过程是这样 了 叫大家费脑了 对不起
$
我修笔记本的时候理论很少 就会看供电和控制 没太多的理论啊    觉的是那里基本就修那里 一般的都不会出错的 新型 的PM45的北桥机器看不好就浪费北桥了。

网友:
一般不加电我都会想到是南桥 或者EC的啊 不过要排除待机电压的问题

网友:
没怎么看 过电路图    一天天摆扯机器都没时间看电路图
一会一个机器 闲不着 叶不晓得怎样往这上面上传图片 不过你有一样的板子方便就量一下 ,或者有空就泡泡电路什么的 , 费板子有的时候叶可以修好的啊

网友:
南桥连锡 楼主通过加热 就可以令其自然断开,,,,厉害 太厉害了

网友(2010-05-02):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说这板子待机时候就没有3.3V 5V 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