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全板无复位的,这个是用镊子触一下南桥旁的晶振的引脚就能跑码到C1

楼主(2010-03-31):
客户说,这个板子是因为误接了开机排针造成不能开机的,上电之后的故障现象是无复位,用镊子轻触南桥旁晶振的一只脚RST灯一闪,就能跑码,不过只能跑到C1,测他说的曾误接的这两个针脚在上电后,一个是5.18V一个是0V,这样的故障短接排针一般会坏哪儿呢,
这个客户是懂一点维修的,他是自修开关的时候,在上电的情况下,镊子碰到这两个针脚说看到闪了一下火,就这样子了,现在是上电之后点POWER开关不能关掉,因为我是初学者,望各位指点一二,
已解决,下面是过程,
换南桥晶振,换谐振电容,之后轻触晶振一角,能跑码到C1,再接着轻触,能跑完,可是有时候轻触会导致掉电,并且不能马上从排针触发,需要把电源从市电上拔下来再插上,才能上电,有时候不需要,细看之下,发现我换的两颗谐振电容颜色不一样,一颗是灰色的,一颗是黄色的,找了块破板,看看晶振的谐振电容,两颗都是灰色的,于是把黄色那颗焊下来,换了颗灰色的上去,嘿,好了,跑码到7F,能正常点亮显示器了,
在此衷心感谢各位的帮助,并再次感谢不了了之和张卫飞两位老兄的指导性帮助,这对于我这样的新手,真的是太重要了,谢谢谢谢,

网友:
当不能触发来维修,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谢谢,我是超菜的,呵呵

网友:
先换了晶振看看..我上次也遇到过这故障..换后OK!

网友:
不碰晶振的引脚的时候,BIOS第二脚是0.04,检测卡BIOS灯不亮,触碰一下引脚之后,检测卡BIOS灯亮,第二脚电压为3.3.上电后开机排针上有5.0V,触晶振引脚跑C1后绿色线电压为0.03.触发前绿色线电压为3.82,其余电源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
晶振换过了,一样,

网友:
这是软启动还没开始工作,查查电压线路吧

网友:
客户短路的这个针脚与红5V是直接导通的,红5V对地短路会坏谁呢?

网友:
來試試看,我是新來的菜鳥,客戶也有類似的板子,^^謝謝

网友:
你不要去考虑坏那了,如果你碰晶振真的跑C1(时序已完成U已经检到),在继续碰看能不能跑码,如果继续跑且换过晶振(把谐振电容拆掉看看)那基本就SB了,个人意见不知对不对(当然是针对你的板子说的,放久了没用的除外)

网友: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
遇见是NB坏了,不知道是否也符合楼主的板子

网友:
请问用镊子碰晶振,是碰一个角,还是短接晶振啊??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是谐振电容坏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
你既然知道5V短路了.那就先把这个解决了再说啊

网友:
I/O才是重点 .........按你这么说

网友:
是晶振的谐振电容短路或106   三个一起直接换    一定要焊齐  肯定好

网友:
修好了吗?我是菜鸟!

网友:
现在修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因为我搞不清哪个是谐振电容,所以把晶振旁边的一小排(其是有一个102,两个106,三个贴片电容,)中的电容全部换掉了,现在是,碰晶振的一个引脚跑C1,再接着碰,能继续跑,一直跑到7F,下图为我换掉的电容的排列顺序, 现在的问题是,这两天也比较忙,就给客户换了块板交差了,今天无事,想起来,又试了试,它又不跑码了,而且有个现象,就是轻碰102下面的那个电容的右端,就会出现断电,(电源保护?)而且再触发开机排针就不上电了,必须是把电源插头从市电上拔下来,再插上,才又可以触发,
还有就是,有时候轻碰102的右端就能开始跑码,而有时就会断电,感觉总是有一个断电点,一个跑码点,而这两个点就总是在这几个电容电阻的各脚间乱跑,找不到规律,而有时候触断了电就能从排针触发,不用拔电源,这是怎么个事儿啊,郁闷中

网友:
现在修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因为我搞不清哪个是谐振电容,所以把晶振旁边的一小排(其是有一个102,两个106,三个贴片电容,)中的电容全部换掉了,现在是,碰晶振的一个引脚跑C1,再接着碰,能继续跑,一直跑到7F,下图为我换掉的电容的排列顺序,

网友:
好了没有?等着看结果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和这个差不多,改天试一下!

网友:
好了,谢谢各位,尤其感谢不了了之和张卫飞兄的大力帮助,

网友:
协振电容好像不能用普通的贴皮电容代换,如果轻解晶振能跑码,晶振应该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哪个是协振电容,用万用表打一下就知道了,这个不难的

网友:
此类故障没有波波比较麻烦

网友:
你触碰的那个晶振应该是32KHZ,它负责初始化和开机时候SB用的作为时钟,不过,你说反复触碰就跑完,我也不太明白,还有贴片的电容式灰色的,电感是灰黑色的

网友:
一般为南桥不良 百分之八九十

网友:
是不是换两个都是一样的谐振电容颜色也是一样的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还蛮聪明的!

网友:
恭喜阿,完成了一次维修,有积累了宝贵的维修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