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关机后要拔掉电源线几秒后才能再次开机

楼主(2010-03-31):
请教各位师傅了:有一块754板开机后一切正常,只是正常关机要拔掉电源线,等几秒钟后才能开机,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换下电源试试嘛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我见过的症状是:关机,再开机一切正常,断电立即插上,开机不亮,断电,等4秒左右插电,开机亮
更换电源,一切正常

网友:
换IO吧,IO-BAT引脚坏了。

网友:
是不是精英的板子呢?

网友:
主板是丽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