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 吧! 分享和学习 一向是基地的宗旨 !!

楼主(2010-04-01):
老板前天收回来两箱主板。 是MSI 939架构全板 就一个桥是NV的什么型号给忘了,这种板大家都知道有什么问题一般就是那个NV的桥了。大概测试了下大多都是跑00 的,就开始做桥。(当然是保证CPU核心供电时正常的)。没想到取一个坏一个,连取了三个全都挂了。取下来后桥上面的电容不是全短就是部分短,正常的话是只有一个电阻是对地为O 阻值。这下修主板的那位兄弟就不敢再弄了,就叫我去试下。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南北桥集成 无铅的桥,做时候心里都再对自己说要谨慎 。我就把斯登力(因为店里没有BGA机器)温度开到32O度、风速开到4档,上面有风枪加热。时间大约是3分钟左右的样子(怕掉点 ),终于把桥取下。一量傻了 上面电容全短了 失败!心里就有点怕了 还有点不服气,就不信做不好了。就又拿一快板总结上一次,就我把温度加到了330度 风速没变 时间在2分钟 。结果还是没能改变事实还是短路了 。可能是我一直以来都是做有铅的桥而没做过无铅的桥的原因吧!第一次失败那就不说了,绝不容忍第二次在犯同样的错误 !
所以大家不要吝惜、不要顾虑,不管你是做桥无数的师傅、是刚上手的学习者、还是刚维修入门的新手。你就说你有没有做成功过桥吗(咱们这次主要讨论怎么做北桥)!不管有铅 无铅的!如果有就请在这发表一下自己做有铅和无铅桥时候的温度,特别是这种南北桥集成的NV桥的温度控制。 注意;请大家写清楚 ,先是有铅的,再是无铅的, 并标明是用机器做还是大炮做的,有劳大家了 。 经验-- 你我分享、你我学习、大家学习

网友:
首先 说下我的。 我是用斯登力的风筒,一般做都是有铅的,温度在280-310度之间,风速3档,上面有风枪加热,不管南桥北桥都干。无铅的就是温度300-330风速不变,上面有风枪加热

网友:
买回来的工具都要自己校准一下吧,你调个300度,再检测出风口是不是300左右,心里有个数,如果内部有人动过热电偶的位置什么的,温度肯定有差距。还有南北桥的大小,基板的厚薄不一,都会影响温度的传递,有条件的可以再用个温度检测器把热电偶塞到桥的下面再加热,看看温度的差距。
你的操作方式是斯登力的风筒在下面吹的,上面是恒温控制的?那我看你要好好检测一下上加热的温度了。下面加热用330度不算高了,不可能损坏核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