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辅助电源开关管不能用13007?这还有个用13003的】附电源更换红宝石电容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01):
这是一个06年产的UTEK电源  是用在网吧的  故障为不开机  里面是相当的脏,我把里面的灰尘好好的清理了一下,然后进行外观检查!!  这个电源的PFC电感是真的  不是假冒PFC电感  看来厂家还是不错的!比较负责

电源采用SG6105的方案  还算是比较先进的!

这种使用过久的电源第一点就是拆开检查是否有电容爆浆!
拆开后如下图所示明显发现

大功率电阻处的电路板已经变色,旁边的5V SB使用的16V 1000uF滤波电容已经鼓胀变形

同时还有一个-5V的16V 470uF电容也顶部漏液了  估计是旁边的大功率肖特基给烘烤的造成的!

一般5Vsb电容爆浆会引起电源不开机,所以先直接更换电容后再进行测试!

由于该电源主输出回路12V采用一个16V 1000uF电容    5V采用两个16V 1000uF电容  而3.3V采用一个16V 1000uF电容   从容值看比较小  而且使用过久 电容性能也会下降   因此直接全部换新电容,以保证电源品质!

我们按照容量最大化 内阻最低化的原则更换    因此  12V回路的16V 1000uF采用一个红宝石MBZ 16V/1500uF低阻电容替代    而3.3V  5V  5VSB的16V 1000uF电容则采用红宝石MBZ 2200uF/6.3V

而给-5V    -12V的两个16V 470uF的电容则采用红宝石的MBZ  16V 470uF的替代
下面是替代的电容图片

有些人肯定要说了  要尊重原始设计! 其实原始设计不见得正确!----因为历史上电容的爆浆很多设计者归结于耐压不够,实际上是由于电容稳定性不好,高温下电解液不稳定,造成电容内阻升高,而内阻升高进一步加剧了电容的自身高频损耗----高频损耗进而变成发热,从而恶性循环,造成电容爆浆!
所以电容不是耐压越高越好  而是内阻越低越好!

因此  对于5V 3.3V很多电源都采用10V和甚至16V的电解电容 我认为大可不必  全可以换成6.3V  因为同一系列电容 比如红宝石MBZ系列 即便相同的容量   一般耐压低的内阻也小!所以更换为耐压刚好够的反而内阻要小!   因为内阻对电容的寿命影响大于耐压的影响(即便是6.3V的电容脉冲浪涌电压可以达到8V  而如果电源输出真的要达到8V了 我想你的电脑主板也受不了,估计早就烧了!)

还有大家要注意  一般  同样系列的 比如MBZ 或者MCZ 同样容量的耐压的电容 细长的内阻低于矮胖的  但是寿命恰恰相反  一般矮胖的长于细长的!  不过只要换的是正品电容  比如红宝石 或者日本化工低阻的 我倒是没遇到过再爆的  即便是台湾产的  比如 TEAPO还有OST的 也很好  当然有个例外  OST的RLP的3300/6.3v我换过一个电源  用了2年之后 又有一个鼓了!

拆下电容后的全裸照片

换好红宝石的MBZ系列电容后还是挺漂亮的

总之  换电容的原则是 内阻越低越好   容量越大越好! 不要追求高耐压

换好后通电检测电源已经正常工作了!

这里顺便给大家说下 辅助电源的开关管问题!
因为我经常看到有版友说 辅助电源的开关管必须用耐压600乃至1000V的三极管更换 比如  KSC5027   2SC3150之列的  这些三极管价格都较高!而不能用13007   13005替代!其实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实际上 我们了解了Vcbo   Vceo   Vcer之间的关系  就知道实际上13007  13005乃至13003都可以使用!

下面就是个实例  我这个电源的辅助电源开关管就是采用的13003当作开关管!

为什么呢? 因为标准的13003  13005  13007的共同特点是   Vcbo=700V   Vceo=400V   实际上我们的RCC电路由于b极和e极在电路中工作时 两极之间的电阻不是无穷大 而是具有一个较小的阻值   也就是说 这时候我们应当考察的是Vcer   一般Vcer的值跟eb结的外接电阻有关  电阻值越小  Vcer的耐压越高!

一般由于RCC电路的特性  eb结外接电阻很小  因此  Vcer接近于Vcbo  因此 实际上用13007  13005 13003都是可以的

实际上我们常见的 10-15W的RCC开关电源  很多都是用的13003    因为13003的Ic达到了1.5A    而Vcbo=700V  所以5V SB功率一般也就10W 用13003完全可以胜任!   而13003的价格只有1-2毛钱   可以很好的降低维修成本   实际上我在维修过程中 也用过13003替代KSC5027  效果也很好!

当然  现在有很多国产的三极管  是特意为节能灯设计的   那些13003 不见得Vcbo能达到700V  也有少数的Vcbo为400V的13003  有的厂家称之为13003L

所以实际选择的时候  只要选择 实际Vcbo大于600V的三极管都是可以替代并且胜任的!

因此以后建议维修的朋友  可以把维修过程中   维修电源主回路半桥电路中烧毁一只三极管的电源   为了保证一致性 把两只13007(或13005   13009)一起拆除  然后全部换新   换下来的其中一只好的可以留作备件 以后修理辅助电源RCC电路使用!(如果换下来的是2SC4242  2SC4106则不行 因为 这些三极管手册上给的Vcbo=Vceo=400V,替代辅助电源开关管就是耐压不够了)

当然 也可以适当收集些坏的节能灯  里面的13003做好散热的情况下 一样可以用于辅助电源RCC电路!

网友:
没有文字说明,楼主是想说鼓了几个电容,换上了吗?可是换前后现象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SG系列的芯片,修那么多电源只看见过一回。它本身不是很爱坏。看下面的BA4514。。。。的小字跟我前天修的那个2005下面的小字有点象。不过脚数不一样。

网友:
没有说明呀 ,,旧时看图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不就弄好了~~~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而且图片清晰,讲解的也不错

网友:
13007的确可以的。。不过有个别电源上13007维修时5VSB电压会偏低。如果换成13003电压就正常。。我人感觉是放大倍数的问题。没有细究

网友:
很清晰的思路,完全明白,就是看不懂那些英文,用基极,集电极,发射极或者B,C,E表示都很清楚

网友:
楼主清洁功夫一流啊,电源基本没灰尘真干净,拍的也很清晰,牛。
你说的这样用13003做开关管用我以前也试过,印象中不行。这可能跟电源设计有关吧,我没细研究过。

网友:
哈哈 学习了  这几天也修了很多电源!

网友:
可以用的,只是带功率大的东西会爆的。

网友:
请问阻抗是如何分辨大小啊?能测出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测出来    但是简单的方法是  看电容外面标的系列号  比如 RLA   MBZ  然后查询原厂的数据手册PDF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很幸运。不过在下就非常不走运了,竟然修到不能用13007的辅助电源。
想给楼主说一句,多数可以并不代表所有的都可以。因为不是每个电源的设计都是一样的。另外的方面,标准220VAC供电条件下可以的不代表在240V或以上时也可以。因为都知道市电电压并不是稳定不变的。
虽然许多电源都是抄来的,但原电路设计者并不都是笨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13003 应当说基本都可以 只要原设计是使用三极管而非MOS的电路  都可以用13003  因为用三极管的电路基本上都是RCC电路   一般你计算下就知道了   如果开关变压器的漏感不是很大     当输入交流电压在最高264V的时候   使用700V的三极管也就足矣咯      只要选择Vcbo达到700V的13003就可以了   而且对于电流余量  Ic为1.5-2A的13003也是绰绰有余!

不能替换无非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 选择了Vcbo没有达到600V以上的三极管  因为很多13003  13005是给节能灯专门设计的  实际他们的Vcbo只有不到500V  这样的确不能替换   就是Vcbo达到500V的三极管  实际都可以使用了! 因为三极管一般厂家都有富裕量   我印象当时测日立的 2SC2611   标称300V   实际到500V都没击穿(我的耐压测试仪最高就测到500V)

而且我们实际上经常见到一些日本的使用100-120V的设备    只是更改了下滤波电容 就直接用在了220V线路上 (比如我有一个松下的KX P2130 还有一个  富士通的  DPK3800打印机  电源管都是500V  使用到现在也一切正常)

第二  你的原始电路的 吸收电路就有故障   就是RCD吸收电路  并联在变压器初级的     这个有故障   一个会爆三极管  或者就是使用耐压更高的三极管就能正常工作了  因为RCD故障只会造成三极管反向峰值电压过高  并不会引起其他问题!

网友:
对于这个不能使用1300X作为开关管的电源,在下还有些疑问想请教一二。
此电源在维修的过程中烧掉了二只不同厂家生产的13005,其中一只是在能正常工作的电源里拆的。一只BUT11A。关于吸收电路的事情您就别再提了。对于烧开关管的电源,吸收电路是必然要检查的。这些过于基础的内容就不必再解释了吧。
以下是二个管子的部份参数。

在下修电源有在保险丝处串联灯泡的习惯。烧掉的三只管子在未取下灯泡之时都能正常工作的。取下灯泡即烧。负载是5V1A。

网友:
这两只管子的Vceo都不能达到600V或以上,但阁下提到过可以使用1300X来替代。
而我遇到的问题就是,不能使用13005来替代原开关管。而在其他电路相同的电源里是可以使用13005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是 Vcbo达到600V就可以了 (可没说Vceo达到600V哦  Vceo达到600V的三极管可不多!) 很多Vcbo达到600V的 三极管  Vceo可能只有300多V

吸收电路正常不代表 变压器漏感正常   最稳妥的方法是  用示波器查  反向峰值电压  正常的话  不会超过2倍电源电压的  所以能使用13003的原理就在此!

你那个反复烧开关管 建议用 示波器测下 C E间电压   看下是否变压器的漏感过高!

网友:
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变压器不同。正常的那块电源,整流后再加上吸收电路的电压是390V,而烧管的这一块,是410V。刚好超过了13005的耐压值。也非您所言的漏感的问题。示波器倒也是观察过,未发现不正常之处。
所以,楼主作出这样的判断对于好些人来说,存在着一些误导。
其一,电路中变压器的不同会影响吸收电路吸收反峰电压之后的电压值。这个电压值倒不是因为漏感影响的。而是变压器的变压比决定。如果是因为漏感导致电压过高,那只能说明吸收电路有问题。这个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其二,不是所有的标注1300X的管子,性能都是一致的。可能管子上标的型号是1300X,而里面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其三,如我上面所说的390V的例子,如果市电变动导致整流后300V的电压发生变化,依然是有可能导致开关管烧掉。勉强使用只会导致可靠性降低。这不只是眼前装上去能用就可以了的。
其四,楼主前言不对后语,1300X系列的标准参数就没有能达到或接近600V Vceo的。对于一些特别设计出来的1300X,在买的时候又要如何区分。
所以在下的观点就是,不能使用1300X来替代原Vceo要求在600V的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简单啊 要想省事  找标准的13003  只要买名牌的  因为 他们不会乱改型号的   比如仙童的13003    或者安森美的13003   仙童的13003价格也挺便宜的!  而且他的绝对是700V  因为他的节能灯专用的三极管有单独的型号的  !

其他小厂的有的可能只会在外包装标明!  还有比如SI深爱  无锡华晶   可以看原厂手册   他们有节能灯专用的1300x  以及标准的13003

还有我要重复下 我说的特殊的1300X是  Vcbo比正常的低 没有人设计比正常的还高的1300x      正常的1300x是Vceo=400V    Vcbo=700V   我反复强调大家不要搞混Vcbo和Vceo     只要Vcbo达到600V就可以了   Vceo平时不加以考察 因为你不可能基极开路工作的!!

用标准的1300x没问题的   700V足以  我还没见过RCC电路用超过700V的三极管还受不了的!

还有至于变压比  我想RCC电路主输出电压都差不多的  变压比正常设计不会有太大差别的!  所以我认为 是RCC基本正常的用13003替换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说的我觉得有点混淆概念了  因为你说  能替换的 反向电压是390V    不能替换的是410V   这恰恰说明都能替换了?  也证明了用Vcbo=500V的三极管也没准能用呢

因为你电路里   RCC电路e b电阻很小的    所以实际上标准的1300x可以达到700V     而不是Vceo的400V   只要电阻够小   其实际耐压可以超过Vceo  接近于Vcbo   标准的1300x都是Vcbo达到700V  完全可以代用!

你的不能代用的 怀疑是特殊设计的低压1300x   那些Vcbo有的才400V  显然不够了     但是标准的都是够的  而且市场上销售的国产的大多数也是够的!

国外品牌不会乱写型号  所以仙童  ST   安森美的肯定都够!

网友:
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变压器不同。正常的那块电源,整流后再加上吸收电路的电压是390V,而烧管的这一块,是410V。刚好超过了13005的耐压值。也非您所言的漏感的问题。示波器倒也是观察过,未发现不正常之处。
所以,楼 ...
引用 网友C:

这点还是要注意  大家不要只说耐压  耐压有 Vcbo  Vceo  Vcer  很多呢!

我说的是 Vcbo达到600V就可以了   1300x的标准型  Vceo=400V   Vcbo=700V  显然可以使用!

而特殊设计的节能灯用1300x   Vceo=200V   Vcbo=400V  或者 Vceo=Vcbo=400V  当然不能用了

网友:
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变压器不同。正常的那块电源,整流后再加上吸收电路的电压是390V,而烧管的这一块,是410V。刚好超过了13005的耐压值。也非您所言的漏感的问题。示波器倒也是观察过,未发现不正常之处。
所以,楼 ...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对,一般待机电源都是反激式的,而它的变压器是一定需加气隙的,这样才能使整个线路工作得到良. 性循环。所以l漏感也比较大,反峰电压比较高,一般需要2倍的电源电压加10%左右的耐压值的管子才不容易坏,也就是接近600V,所以用2N60或2SC5027是比较合适的,而1300X系列一般耐压值才400V左右,是不适于担当待机管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一般待机电源都是反激式的,而它的变压器是一定需加气隙的,这样才能使整个线路工作得到良. 性循环。所以l漏感也比较大,反峰电压比较高,一般需要2倍的电源电压加10%左右的耐压值的管子才不容易坏, ...
引用 网友D:

不对哦   大家要分清 Vcbo  Vceo    1300x实际标准的都是Vcbo=700V  怎么会不够呢?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一般待机电源都是反激式的,而它的变压器是一定需加气隙的,这样才能使整个线路工作得到良. 性循环。所以l漏感也比较大,反峰电压比较高,一般需要2倍的电源电压加10%左右的耐压值的管子才不容易坏, ...
引用 网友D:

2N60是   600V  2A  比 1300x耐压还低  这恰恰说明了 可以用1300x  1300x可是Vcbo=700V

KSC5027  是Vceo=800V   Vcbo=1100V  用在这里太浪费了!

网友:
最近没有怎么看书,因此见到几位大侠讨论我是不敢插嘴的。
不过个人愚见,我也不建议用耐压低于600v的管子替换。首先是因为1300x之类很难买到正宗的,至少在我的地区来说是这样,质量、参数不保证。其次是因为原设计的问题,比如长城300p4,原配是900v耐压的c3866,换上600v耐压的管子心里100个不放心。
但我没有示波器,对于辅助电源开关管烧毁的原因没有作详细的探讨。我曾经在电源网论坛上看过这种讨论,多是认为开关变压器的漏感导致开关管烧毁,而不是耐压不够。至于实情如何,还待几位大侠进一步讨论。

网友:
楼主一堆英文看得人头晕。
简单点说,这块烧1300X的板子,不是设计的问题也不是元件质量的问题,漏感的影响也完全在允许范围内。但是整流后的电压加上吸收电路的电压就达到了410V,把你上面说的标准的1300X 700V Vcbo的管子给挂了。不仅如此,还把Vcbo达1000的BUT11A也挂了。
而本身使用1300X的另一块电路相同的板子,变压器的设计并不相同。所以整流后的电压加上吸收电路的电压,在市电正常的情况下是390V。与400V Vceo的差别只有区区10V。这样的板子可靠性有多少?需要考虑吗?
阁下前面所说的能用,应该加上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代用。包括限定的市电电压范围,限定的电路设计(即变压器设计)。
阁下实在是不应该怀疑原设计者的计算能力。

网友:
Vcbo=发射极开路,集电极与基极间击穿电压
Vceo=基极开路,CE结击穿电压
我们通常所用的开关管工作时都是CE结或DS极导通或断开来工作的。所以通常所讲的耐压值也就是Vceo或Vds;而Vceo或Vdg在我们所讨论的耐压值里应该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实际上我们经常会修到二修三修的电源人家用1300X代找待机管,但通常都是烧坏的。
之所以节通灯有用到1300X是因为用这种管子的节能灯一般都用半桥式,就算前面加一级主动PFC到380V也可以不烧坏,因为功放管所承受的极限耐压也就是380V。400V的耐压刚好足够,耐压低的管子导通电阻也相应较低,发热量也小,散热问题好解决。

楼主用红宝石MBZ系列用于开关电源好像不大好,MBZ系列一般是应用于主板的多,在开关电源里头一般是用YXF,YXG,ZLH的多。

笔误:而Vceo或Vdg在我们所讨论的耐压值里应该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更正为:而Vcbo或Vdg在我们所讨论的耐压值里应该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网友:
支持楼上的看法。不过兄台好像“而Vceo或Vdg在我们所讨论的耐压值里应该没什么太大的意义”里面有点问题啊。应该是Vcbo。
我个人选代用管看的是Vceo,只有这个选对了才有保证。

网友:
回复 网友D:

错了   因为 电路的原因 Vcbo和Vcer接近的   所以直接考察Vcbo就可以了!  这个不仅是理论上的问题  实际用耐压测试仪也可以发现的  你 eb间接个100欧电阻   然后测 ce耐压   1300x就可以从400v上升到将近700v

我当然知道 1300x大多用于半桥  但是   那个电路即便用  13003H3D  那种Vcbo=400V   Vceo=200V的都可以  这就是这个原因  你的基极跟本没开路  当然耐压高了!

而且讨论电压  对于MOS  讨论Vds    这个没啥好说的  对于三极管  不应当考虑Vcer   ----到这里我才明白为啥这么多人非要用Vceo要大于600V的三极管  我觉得都是错误的概念 大家只是照葫芦画瓢!并不知道原理!

大家只是因为看多了都用5027   3150  所以都觉得这样是正确的  实际上我都是用1300x之类的!  我觉得不仅要之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  知道选择三极管的正确方法 这样才能以低成本达到较高的性能的目的!

我们实际三极管考察的是Vcer   这个电压实际接近于Vcbo  所以也就是说可以使用1300X做RCC电路的开关管的原因 当然BUT11A由于Vcbo达到1000V  更好咯!

还有对于MBZ电容   看过手册就知道了   内阻很低 用在电源比YXG  ZLH更好   当然  标称寿命肯定是ZLH  YXG长  要长3倍  但是电容的工作寿命是 每降低10度寿命加倍 所以用MBZ  MCZ足矣咯   而且实际替换 纹波更小! 性能更好!

厂家之所以不用这些电容 是因为行货价格比YXG  ZLH贵! 不是因为不能用!

网友:
补充一下。一直没有说明烧管的那块电源的原开关管型号。原开关管已经被一修的人拆除。型号不得而知。
鉴于同类电源有使用1300X的,所以想当然的用了1300X。一个挂了,怀疑质量不行。换一个从正常工作中的电源拆下开关管再试。这下不会是质量问题了吧。结果还是挂了。遂怀疑耐压,即Vceo不足。换上Vcbo达1000的BUT11A。我承认看走眼了。这个管的Vceo只有450V。还是挂了。从此事看来,楼主以Vcbo来看问题,并不可靠。
另外,电源中开关管截止时B,E极间的情况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电阻的关系,所以阁下的测试用在这里似乎不对劲。示波器测量时可观察到相当复杂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些尖刺。

网友:
补充一下。一直没有说明烧管的那块电源的原开关管型号。原开关管已经被一修的人拆除。型号不得而知。
鉴于同类电源有使用1300X的,所以想当然的用了1300X。一个挂了,怀疑质量不行。换一个从正常工作中的电源拆下开 ...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还是以  实际测量为准!  还有理论  大家有晶体管参数测试仪的话 实际测下  合格的BUT11A  在  EB电阻100欧姆的情况下 耐压是否可以达到900V  这个我觉得是基本的概念~~  应当不用太多解释咯~~     Vcer基本接近于Vcbo

对啊 但是如果BE电压 有负压 甚至是低的正电压  都表示这时候的耐压不是Vceo咯

这个是理论的东西哦!

转一个文字

二、  深爱灯用三极管的特点及应用中的优点(产品设计依据)及使用注意事项:
1、电压够用就行了,电流特性、开关参数是主要指标:
       对于目前广泛使用的半桥电路,电源电压VCC=220V× =310V,当电网电压到280V时VCC=396V,对于目前节能灯、电子镇流器普遍采用的上、下管轮流导通的线路,电感负载产生的自感电动势是加在导通管上泄放的。
        晶体管承受电压的能力有BVceo,BVcbo两个指标。值得注意的是,在采用触发管DB3的线路中,晶体管BE之间有基极电阻、磁环次级绕组连通,它们的直流电阻很小,在这种情况下,BVceo这个指标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BVcer,此时应接近BVcbo,只要加在CE两端的实际电压不超过它,晶体管就是安全的,而BVcbo值一般都大于BVceo。一个BVceo为380V的三极管,用在电子镇流器上,当电网电压上升到300伏时,镇流器仍在可靠地工作,就是一个例子。
        根据实际试验,对于那种不用触发管、BE间接有一电解电容的线路,因其BVceV的?shy;因,其BVceo仍然有很大余量;即使其BVceo达不到400V,在220V线路中仍然能可靠工作。我们将一个BVceo=270V的三极管,连接在不用触发管、BE间接有一电解电容的线路中实际使用,在线路状态下连接晶体管图示仪测试其耐压,可达到380V以上。
        电压的选择,BVCEO=400V已广泛被人接受,BVCBO=500V的国产MJE13001也已被广泛接受。也就是说,在目前绝大部分电子镇流器线路中,没有必要过高选择三极管电压参数这一理念已被广泛接受。我们还建议用户使用BVCEO=380-400V的产品,同样规格的产品电流特性特别好。

网友:
而我遇到的事实是,你实测通过接EB电阻能令1300X Vceo达700的管子,在我这块测量值只有410V的线路板上光荣了。基本概念?我从相同电路正在正常工作的电源中拆下的管子,是否需要用晶体管测试仪来测一测呢?
当然,我不只是更换了吸收电路上的所有元件,而且把变压器也拆过来了。而事实是,变压器拆过来后,管子不烧了。为何?漏感吗?非也。区别只在于390V与410V的差别。换掉变压器,390V过来了。不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肯定用的模拟示波器吧 模拟示波器有个平滑的作用  很窄的脉冲不见得看得到!!

不能仅看实际  有可能有其他原因引起的呢?   很多都是偶然  但是通过原理分析是错不了的!   Vcbo接近于Vcer~~ 在RCC电路中

但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     Vcbo达到600V足矣  不是我说  是做电源的都这么说(当然只会抄板的除外咯)  所以我觉得会抄板的和会设计的就在这   你即便会抄板  但是不懂原理  你也不会如何降低生产成本!  现在电源论坛的人我看到基本做电源都是用1300chinafixize]

bbs.dianyuan.com   有空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
而另一块本来正常的电源,410V过去了。继续干着烧毁13005的勾当。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只能说 你那个电压不止400V  实际 RCC你说反峰电压400V太低了 一般直流300V的时候  一般都可以达到600V哦  !

网友:
那也在700V Vcbo之下,按阁下的理论应该不至于烧掉开关管才对。何况还有个尖峰吸收电路。
理论只能用在保证电路可靠性之上,而不应用来冒险。楼上的“深圳电源维修”兄,是专门修这个的。对于楼主关于可以使用1300X来替代辅助电源开关管的实际可行性相当有发言权。
而在另外一些使用1300X的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里,烧掉开关管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如廉价的DVD机。
漏感是必然存在的,吸收电路的效果也是有限的。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冒险使用了Vceo不足的,较为廉价的1300X。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耐压高当然不是坏事 但是不代表耐压高就是正确的咯~~    我还设计电源呢  我一般就用1300x系列做电源

而且事实上  大多数手机充电器都用13001    我看损坏率并不高!

你说的劣质DVD很简单  因为其他零件质量不好  引起损坏并不鲜见!  就如同3150  5027一样有损坏的!并不能由此断定就不能使用1300x  事实上  1300x用在RCC电源上是很成熟的  大有人在哦!

这个理论 看Vcbo不是我提出的  我只是转述!  大家可以自己查查资料就是咯!  即便是其他专家 还有三极管制造商也是这么说的   比如深爱自己的文章就是这么写的   耐压适可而止! 因为低压的管子开关特性普遍比高压的好! 也就是说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发热更低 效率更高!  如同电容一样 不是容量越高越好!  三极管也是  不是耐压越高越好!

因此  我觉得使用Vcbo到1100V的  KSC5027本来就没有必要  我拆了这么多电源了(非PC电源)  倒是没见过哪个用KSC5027   2SC3150   反而是用1300x的很多!

还有一点 大家可以看下 小功率电源尤其是RCC用MOS不如三极管好  因为三极管开通电压低   MOS比较高  所以开关过程中 用三极管效果更好一点!

网友:
楼上的可以设计电源的确很厉害.可惜你那一大套的理论始终无法让我明白,为何我修过的那块电源若使用13005或BUT11A的话通电瞬间必烧.而换用其他Vceo达600V的管子之后连续使用了两三年也未曾损坏.所以,"因为其他零件质量不好  引起损坏"一说行不通.因为其他元件质量不好,我可以更换.变压器不好,我可以把它做好.始终未能解决问题.
在下从一开始就已说明,多数可以不代表全部都可以.某电压以下可以,不代表电源都会工作在此特定电压之下.
因为大家都是在修别人设计好的电源,我修的那块不能用1300X的电源也是别人设计好的,最初损坏的原因是雷击,也并非因为元件质量不好.说得不好听,设计者有如零件,也是有质量问题嘀.
要把东西修好,最好不要绝对化,一概而论.

网友:
看来代换也是有说道的。不是想当然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简单啊  Vceo大于600V的三极管  Vcbo想必更高!  建议你拿示波器测下  数字的最好了  采下单个脉冲  我估计那个脉冲电压已经超过800V了 所以 才会引起1300x三极管击穿  然后再找原因!

正常的无论是直流的晶体管参数测试仪  或者实际的RCC电路上来看   都不可能在 eb有电压或者电阻的情况下   1300x的三极管的耐压是400V  我相信你实验下就可以了   应当可以达到600V以上

或者另一种可能----除非你那个不是RCC电路    或者你把基极驱动电路贴上来    看是否省略了些零件  正常的RCC电路 应当参考的电压就是 Vcer约等于Vcbo

特殊的电路咱们特殊处理   我也很好奇你那个电路是怎么做的基极驱动  要想让1300x的耐压不到700v  除非 关断的时刻  基极不加电压或者甚至开路才可能呢  而为了加速关断 一般基极都有个负脉冲   这也就是为啥我说要考察的电压是Vcbo而非Vceo的原因!  事实上我也有个雷击的电视盒   是用的KSC5027    我随手找了个2毛钱的 国产13003换上去一切正常!  而且未再损坏!

如果是过压击穿  我想通电后估计立即就击穿了!    但是一直没击穿  而且我那边电压交流差不多230V  所以电压也不算低了   也从侧面佐证了 实际上考察的三极管耐压应当是Vcbo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你那个会反复击穿的电路贴上来 我看看关断的时候有没有负压!  如果没有负压并且同时是开路的 那反复击穿也不奇怪!

还有一点  反复击穿的话 建议测下三极管的耐压  如果正巧你买的都是耐压不合格的呢(或者特意做的低压1300x)也没准呢!  所以我建议代换前 还是测下耐压 或者干脆买  ST   仙童  安森美 或者国产的 深爱  无锡华晶的三极管 他们做的比较规范  标准的1300x 就是耐压Vcbo为700V  价格也不贵的!

网友:
13007的确可以的。。不过有个别电源上13007维修时5VSB电压会偏低。如果换成13003电压就正常。。我人感觉是放大倍数的问题。没有细究
引用 网友E:

这倒也没准 一般 KSC5027还有 2SC3150放大倍数的确较高

而节能灯厂历史上曾经喜欢选择  放大倍数5-10的三极管  不过现在好了  一般都可以找到20倍左右的13007了!

网友:
花了些时间整理了电路,如下.

为了更好的分析此故障的原因,特将以上曾重复多次的情况汇集在一起.
1,我手上有两块电路相同的电源。之所以没有说完全一样,是因为变压器的型号有些差异。电路中各元件的参数都是一样的。其中一块是正常在用的,开关管是13005。另一块开关管型号未知。用13005的话,装一个烧一个。如果在保险丝处串联一个100W的灯泡,则可正常工作。负载是5V1A。为什么会这样,相信不用再研究了吧。
2,关于管子的质量,换上的管子特别选了不同厂家生产的产品,其中一只是在正常工作的那一块板上拆过来的。无一例外,都挂了。
3,故障板修复后,测量吸收电路中FR107负极对地的电压,原正常工作的板测得390V,故障板410V。
4,曾使用电视机电源用的开关管D1710(Vcbo900V,Vceo500V)可正常工作。而BUT11A(Vcbo1000V,Vceo450V)则通电瞬间烧掉。
5,希望不要把方向定在元件质量之上,这一点已无意义。原因在上述第2点。
6,目前该电源板已经改用场效应管,开关管用的是6N60,600V的管子。正常使用了两三年未烧。

网友:
我从不用13003,换就换13009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再讨论下去,再次重申一下我的观点:1300X等Vceo才400V的管子用于220V的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是行不通的,最少得580V以上,这是我们经长期实践经验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开关电源有个特点就是工作电压范围很宽,一般都可以达到220V正负20%。
希望有些人不要再误导大家。有些事情自已没实践过纯纸上谈兵是没用的。

网友:
真是高手过招呀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再讨论下去,再次重申一下我的观点:1300X等Vceo才400V的管子用于220V的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是行不通的,最少得580V以上,这是我们经长期实践经验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开关电源有个特点就是工作电压范 ...
引用 网友D: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难道所有的专家都是傻子咯?  所有的电源网的人也都不懂么?  毕竟人家是专门设计开关电源的!!  大家没事可以去看看  bbs.dianyuan.com   基本RCC电路都是用1300x

我这里还是再次强调一遍    如果非要说 1300x耐压就400V   就大错特错了!  这是犯了一个基础的错误!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 彩色电视机  显示器用的行输出三极管耐压是1500V以上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各位----行输出三极管工作在逆程升压的状态下  电压是否可以达到1000V呢?  显然是已经达到了!

但是  我原来听说过一个笑话  有的不太懂的人 去市场买行输出管  要Vceo达到1500V的  我想世界上都找不到这种Vceo能够达到1500V的行输出管了吧!    因为我们熟知的行输出三极管耐压只有Vceo=800V     而Vcbo=1500V甚至1700V  我想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Vceo只有800V的三极管可以工作在1500V的电路上!

同理  Vceo=400V  Vcbo=700V的三极管 工作在  RCC反激开关电源上是绰绰有余的 ----因为  除了电脑的开关电源还有人用5027   3150  我想世界上其他的比如电源适配器  都很少用5027  3150了  大多数都是用1300x 或者600V耐压的MOS

再重复一下! 开关电源的三极管考察Vcbo而非Vceo不是我突发奇想  而是 几十年前就是如此的理论了!因为你实际电路不可能  基极开路!因此  肯定要考察的三极管耐压是Vcer约等于Vcbo!   至于道理嘛  大家可以翻翻 电子线路 或者类似的教材   如果非说纸上谈兵 那就去bbs.dianyuan.com多问问 就知道了

我知道很多人 非要认为Vceo达到600V的三极管才可靠   我就是想纠正大家的错误观点 很多人 就是人云亦云   希望大家通过实践  与自己的判断  还有经典的理论得出正确的结论!!----可以看看我前面的转帖   连三极管厂商都说了 要考察耐压是Vcbo 我想大家就没必要非要执迷不悟咯!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样说就不对咯   难道电源网上的人都是纸上谈兵么?  我做的RCC电源也是用13003   还有很简单的  手机充电器 都用13001   当然 有的是采用了 不加输入的滤波电容 但是很多也加入了两个2.2u /400v电解   而且是100-240V  正负10%    整流输出后已经达到310V了 而13001都能够稳定工作! 难道这不足以证明 教科书上的理论   在电路实际工作过程中  三极管的耐压应当考察Vcbo而非Vceo

我当然知道反激电源的峰值电压可以达到600V  那么请问那些诸多的RCC电源用的是 Vceo=400V   Vcbo=700V的1300x三极管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设想下  是由于比如变压器的漏感大   击穿了原来要维修的开关电源 或者其他零件引起的   我们盲目的换了耐压更高   电流更大的三极管   可以掩盖一部分潜在的故障  但是这并不代表  使用更高指标的零件就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电路我来研究下  貌似是标准的电路   但是有个疑问   一般做三极管的电路换mos都不能工作的很好  因为mos的驱动电压高  比如6N60一般要10-15V才能稳定开通  如果使用三极管的电路直接换MOS 一般不会很稳定的吧!

而且 一个5v1a的电源使用6N60太浪费了吧   1N60足矣!   我记得美国ASTEC雅达的PC电源   整个230W的电源(当然是正激 非反激) 才用了一个3N60  我都很惊讶了!

所以 采用参数过高的零件替换 我不认为是修复了故障  而只是掩盖了故障 当然作为商业性维修 可以节省时间  也未尝不可!  但是我认为是由于该零件的参数更好掩盖了原来的故障点!

当然  如我前面所述  由于 MOS的驱动电压高 但是驱动电流峰值大  而平均值小!    所以可以试想这样一个可能?    因为你的电路驱动电流过小   造成三极管开通状态下   U I交叉严重  可能短时间功率上百瓦甚至上千瓦    造成三极管冷爆(这个在电子镇流器中常见  就是设计不良的  高温稳定性很好  但是经常突然启动会冷爆)

而你的电路驱动MOS正常  我倒觉得恰恰是由于你的电路驱动三极管不正常造成的!  因为三极管要求 低压大电流   MOS驱动要求高压小电流     我觉得没准你的三极管驱动不足引起的爆管? 当然我觉得还是要以普遍的情况为准  不能因为一个电源的问题  就否定了考察开关管的Vcbo作为实际耐压的合理性!  毕竟这个问题  在业界也不是什么新闻了 ----大家可以继续讨论 或者到bbs.dianyuan.com讨论!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三台在工地的长城电源,因为小偷剪电线失相,电脑当时处于待机两个大电容暴浆,保险没断,换了电容正常使用,开着的日光灯空调全部烧毁,用C3866做辅助电源管没问题,用1300X可以吗?

网友:
这样的讨论很好,支持!
为什么早上7点多的帖子下午才出来?
其实讨论的焦点是三极管的耐压究竟应当考察Vcbo还是Vceo 。用过示波器的都知道辅助电源变压器初级脉冲接近600Vp_p,如果13003能上,貌似说明这只13003Vceo 不止400V,或者正如楼主所言应当考察Vcbo而非Vceo 。
记得当年选行管时,曾经用2500V的摇表筛选,那时的管子差别很大。

网友:
有机会选一只Vceo 500V以内的13003,如果能上,说明的确应当考察Vcbo而非Vceo。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国产的13003基本标准的Vceo不会超过400V太多的!  超过太多成本不划算了  因为13003 小芯片的才2毛不到  要是做到600V 三极管生产厂家划不来哦!

网友:
在此以本人的技术来说真不敢发言,但还是忍不住想说一句,我只知道当初接触维修电脑电源的时候,用13007代换过5027,走了弯路了,(维修是自学的,没老师教,没经验可以借鉴,所以经常走弯路摔跤)特别电压不稳的时候更容易坏,有的电源上去就坏,三极管的代换在有些电路当中除了耐压还有其它很多参数也很重要,电路本身的设计等等。。。深圳电源维修在这方面是维修专家,他的经验很是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是搞维修的,是把东西修好能稳定工作收到钱为主要目的,最忌讳返修,搞设计的会为厂家省钱,你看那市场上卖的充电器等等,还有杂牌节能灯,坏的一堆一堆的!还有山寨的电视机,一年坏几次!

网友:
虽然我看得不是很懂,但eroware同志说得很有道理,午夜梦回的问题又不知如何解决呢?

网友:
在此以本人的技术来说真不敢发言,但还是忍不住想说一句,我只知道当初接触维修电脑电源的时候,用13007代换过5027,走了弯路了,(维修是自学的,没老师教,没经验可以借鉴,所以经常走弯路摔跤)特别电压不稳的时候 ...
引用 网友G:

不过我看4块钱的一个手机充电器  还有蛋充   我总共几十个吧(每个手机平均2-4个) 用了这么多年  也一个也没坏过嘛    质量还是不错的   看到的损坏的充电器多  是因为基数本身就大  这玩意一个厂商我估计一天的出货量要有将近10万个吧  (比如亚力通  天际通之类的厂商)

而且人家保修1年  如果真的说 用13001经常损坏 我想厂商早就倒闭了

至于节能灯不是损坏不是三极管的问题  倒是电容的问题比较多  还有就是山寨厂不会灯管与镇流器的匹配  造成早期发射电子粉的飞溅  灯管在开关几千次就黑头  所以节能灯对于我这里Vcbo耐压的问题没啥代表性吧  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顺路补充下  如果节能灯的灯丝上粉后如果老炼不良  就会在开灯的瞬间节能灯电极会发紫   产生辉光放电  这样的节能灯正常燃点没问题  但是频繁开关会影响寿命 因为灯管的电子粉里老化不足造成有残留物  加速开灯过程中电子粉飞溅  所以这类节能灯的寿命也较短)

总之 现在杂牌节能灯的寿命较短   只和灯管和电容有关系  倒是和三极管有关系的不多  所以我认为并不能反驳我的论点吧~

当然  好的节能灯 比如  最近政府补贴的  3-5块钱的  TCP强凌   宇中高虹   横店德邦等等节能灯寿命都达10000小时  实际我点了有的2年多  都没黑头 更别说损坏了  所以质量好的节能灯寿命还是很长的

我并不是说非要让大家都换1300x   但是有的朋友手头不容易找到其他的三极管  但是1300x很容易得到  (从旧的节能灯都能拆出来)    我只是想说明  正常的情况下 1300x是可以使用在辅助RCC开关电源的    而不能替换 一个是你电路本身有隐含故障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1300x本身有问题   至于考察三极管的耐压 应当是Vcbo  这个是基本概念 我想大家不会想把基本概念都推翻吧!

当然  我昨天特意问了下我的一个自控系的老师  他说考察Vceo的应当是搞模拟电路的 三极管放大电路有 共基极  共射极  共集电极  大家可以看看以前的模拟电路书籍  不同的放大电路考察的三极管耐压不同  而我们是作为开关管  显然应当考察Vcer

这里转帖电源网上的一些论据!

   onepower 称号:排长 电源币:196
   1.标称为400V ,但是实际耐压可能超过此值
2.400V 指的是V(CE0) ,而其V(CES)达到700V,对于RCC而言
   关断时候应该是反偏,所以不超过700V应该是没问题的
呵呵,以上只是自己的一些愚见 没做过破坏性的验证试验
此观点完全正确,现在绝大部分小功率RCC都是用此规格用量特大.

   hyx133 称号:班长 电源币:70
      BVceo是基极开路时的最高击穿电压,但在实际使用时基极不可能开路,因此该参数对实际使用意义不大,只作为半导体工厂的一项测试指标,而实际的用户指标是BVcer和BVcex而BVcer和BVcex都大于BVceo接近于BVcbo,它们之间的关系是:>BVcex>BVcer>BVceo,因此BVcbo才是真正重要的参数.
你说的13005的BVceo400V凭经验该BVcb应在600V-700V之间.
回复第10帖

      第11帖
2008-04-14 08:04:08     zzd88 称号:营长 电源币:571

       楼上的很正确,顶下,量产用13003什么问题也没有的,小功率的RCC都用这个.
回复第11帖

      第13帖
2008-04-14 10:34:28     luo3753 称号:连长 电源币:327

       那我用的13001呢,现在的空载峰峰值是480多V,带负载时是400V左右,我把RCD电路取下来了.为了省成本,功率做的不大,2W多一点,已经试产了3000PCS,没有发现有炸机的,后面还有很大的单,请教一下各位,一定要加上RCD电路吗???

网友:
乱改一气!
首先容量问题,普通电解用低RES电解嗲换后,需要降低一定容量,因为原设计的镇流元件的开机冲击电流会因为你更换更大的(1000UF换成1500UF的)电解而增加至少1.5倍,还有耐压,在高频场合,在整流后没有滤波之前,输出5V的地方往往有高频的小电流高电压的存在,长期用6.3V做5V滤波是不合适的。

网友:
乱改一气!
首先容量问题,普通电解用低RES电解嗲换后,需要降低一定容量,因为原设计的镇流元件的开机冲击电流会因为你更换更大的(1000UF换成1500UF的)电解而增加至少1.5倍,还有耐压,在高频场合,在整流后没有 ...
引用 网友H:

58# 知音维修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容量最越大越好   内阻越低越好    楼上的可能吧高频纹波和低频的混淆了   容量增大  是可以提高低频纹波的滤波效果

内阻减小  是可以增大高频纹波的滤波效果

我来一一反驳:

“首先容量问题,普通电解用低RES电解嗲换后,需要降低一定容量,因为原设计的镇流元件的开机冲击电流会因为你更换更大的(1000UF换成1500UF的)电解而增加至少1.5倍,"

说充电过程中的脉冲电流过大 那更是无稽之谈   第一  开关电源都有柔顺启动功能   一般不会产生浪涌电流的   第二  变压器的线圈是一个很好的电感  也就是说启动过程中电感可以抑制更大的电流上升速率!  不会产生楼上所说的大冲击电流  !

还有低阻抗是ESR  不是RES   RES是英文电阻的缩写

“还有耐压,在高频场合,在整流后没有滤波之前,输出5V的地方往往有高频的小电流高电压的存在,长期用6.3V做5V滤波是不合适的。”

半桥电路前面的储能电感与整流二极管输出端之间电压的确高于实际输出电压   但是大家要清楚~  对于正激电路或者半桥 那个是储能电感   不能加电容的  否则会影响电源的正常工作!

至于说脉冲电压超过5V的问题   楼上的应当知道   电容的作用就是抑制这些脉冲电压的    也就是说平滑滤波    如果你拿示波器实际看到了电压有尖峰脉冲 那很简单  电容不行了 对于窄脉冲的滤波效果不好了  这说明你的电容内阻过大了----因为实际电容 等于一个理想电容和理想电阻的串联  我们换内阻更低的电容是减小了理想电阻的阻值   可以预见 由于理想电阻的减小  因此脉冲电压(或者小的电压尖峰)会由于理想电阻的减小而减小----建议有些朋友还是没事的时候也学学原理~~  我感觉有的基础概念都给混淆了  我们不仅要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

因此  不会产生楼上所说的高频小电流高电压的存在  要是真是存在的话   早被电容吸收了   如果真的没有被吸收  恰恰说明你的电容内阻ESR太高了  反而要换更好的电容进行滤波     这个所谓的高频小电流高电压我想就是我们熟悉的纹波电压嘛~~

网友:
eroware 分析的确是透彻,三极管基极与集电极加电阻可以增加耐压,带阻尼的行管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eroware 分析的确是透彻,三极管基极与集电极加电阻可以增加耐压,带阻尼的行管就是这个道理
引用 网友I:

是的 你看芯片厂商也是这么介绍的

PS 这里补充下 ACT30的大概情况  就是一个使用13003和ACT30芯片的反激式开关电源电路   就是利用了13003等三极管Vcbo可以达到700V  但是Vceo只有400V的特性来完成该反激电源的   也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还是考察的三极管的Vcbo而非Vceo

下面是关于ACT30的广告  大家看看就明白了!

用ACT30确实性价比不错!如果要资料或者技术支持的话,请发电子邮件给我索取,我的电子邮件是:szjunotech@163.com
另外简单介绍一下我司的产品:高反压双极性三极管(MJE13003、MJE13005......)、通用型三极管、基准源(TL431 SOT-23/89、TO-92封装),质量稳定可靠!

用ACT的几个理由:
1)性价比高,ACT30+MJE13003的综合成本不到1.25元
2)电路稳定可靠,对三极管的Vceo值要求不是很高,完全适合全电压范围要求

网友:
可靠性也要考虑!

网友:
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没有说节能灯坏了都是因为管子坏?村长干县长的活不能胜任罢了,那么多电源上管子的运用就是最好的答案,至少我没见过用13007做待机供电部分的电源管的,可能是我孤陋寡闻。

网友:
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没有说节能灯坏了都是因为管子坏?村长干县长的活不能胜任罢了,那么多电源上管子的运用就是最好的答案,至少我没见过用13007做待机供电部分的电源管的,可能是我孤陋寡闻。
引用 网友G:

这话说的不对哦   并非大家都这么做就是对的了   毕竟现在照猫画虎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你看看电源网上的那些设计开关电源的人就知道了 有的人连电阻电容都分不清  就设计开关电源  那么这样的人除了会抄板 估计啥都不敢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电路我来研究下  貌似是标准的电路   但是有个疑问   一般做三极管的电路换mos都不能工作的很好  因为mos的驱动电压高  比如6N60一般要10-15V才能稳定开通  如果使用三极管的电路直接换MOS 一般不会很稳定的吧!

而且 一个5v1a的电源使用6N60太浪费了吧   1N60足矣!   我记得美国ASTEC雅达的PC电源   整个230W的电源(当然是正激 非反激) 才用了一个3N60  我都很惊讶了!
所以 采用参数过高的零件替换 我不认为是修复了故障  而只是掩盖了故障 当然作为商业性维修 可以节省时间  也未尝不可!  但是我认为是由于该零件的参数更好掩盖了原来的故障点!

当然  如我前面所述  由于 MOS的驱动电压高 但是驱动电流峰值大  而平均值小!    所以可以试想这样一个可能?    因为你的电路驱动电流过小   造成三极管开通状态下   U I交叉严重  可能短时间功率上百瓦甚至上千瓦    造成三极管冷爆(这个在电子镇流器中常见  就是设计不良的  高温稳定性很好  但是经常突然启动会冷爆)

而你的电路驱动MOS正常  我倒觉得恰恰是由于你的电路驱动三极管不正常造成的!  因为三极管要求 低压大电流   MOS驱动要求高压小电流     我觉得没准你的三极管驱动不足引起的爆管? 当然我觉得还是要以普遍的情况为准  不能因为一个电源的问题  就否定了考察开关管的Vcbo作为实际耐压的合理性!  毕竟这个问题  在业界也不是什么新闻了 ...
引用 网友J:

1,原电路FB电压达24V以上。所以场效应管能工作得很好。另外你不会以为我是直接代换吧。要真那样就真的太可笑了。
2,一个5V1A的电源,用6N60叫浪费吗?如果此电源在密闭的空间内,而且散热条件极差呢?阁下是否见识过,优派17吋的液晶显示器用10N60的?以阁下的观点来看,那个设计者也真是笨到家了。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此显示器工作时内部电源及高压部份的温度近百度?
3,你不要怀疑电路有问题,因为电路相同的另一块板工作很正常。当然是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而且另一块板上的变压器FB电压也达到了24V以上。
4,你误会了一个内容。通电就爆13005的那块板,原开关管并不是13005。所以,原开关管工作得挺好,是否因为不能使用13005便成为了故障点了?之所以损坏,不好意思。再重复一下。此板损坏的原因是雷击。
5,阁下能设计电源。应该知道有软开关,准谐振之类的说法。你把那上面230W的电源改成硬开关试试?另外,我怀疑是否是打错了,会不会是3N90呢?

补充一点关于FB电压与场效应管的问题。在下曾修复一只爱普生打印机的电源。输出为30V0.4A。FB电压不足12V,只有10V左右。开关管用的是场效应管。
另外,通过若干例的实践,通过对电路的改造,原来采用三极管的自激式电源,只要变压器的FB电压达10V或以上,可以很好的使用场效应管替代原三极管作为开关管。

网友:
今天修了个烧保险的5.2 伏1A的MODEM电源,大管的确是13003,测量都击穿了,坏了个贴片三极管1A,在主板上找了个1P代换,一个4148击穿,考虑再三,没有采用13003,13007,13009,c4242(在一个5伏2A的电源见过),用c3866代换.那个5伏2A电源也是烧保险,c4242也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