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打印机不进纸求救?

楼主(2010-04-01):
打印机驱动是会装··就是没有修过打印机·
今天自己用的打印机有点毛病了·打印的时候··打印机灯亮··开机的时候也有卡拉卡拉的自检声吧··
反正就是不进纸了啊·请问下兄弟们·这样的是撒问题啊?
打印机

网友:
打印时有没有上纸的动作?如果有那你就清洁上纸轮啊?
如果没有就是你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
清洁搓纸轮,这是最常见的问题!

网友:
3楼上正解

网友:
清洁搓纸轮··OK``
此打印机已经修复·
谢谢大家的指点··
现在准备学学打印机的维修··以后自己开店的时候··撒也可以修点··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