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今天维修的两台笔记本

楼主(2010-04-01):
Dell 6400. 故障是充电器不接电脑时正常,插在电脑上灯就会熄灭。由于客户电池已经损坏,无法测试用电池开机。 初步判断是短路造成。拆机,测量电源接口,无短路。测量各个电感,无明显短路,这就奇怪了。只好打开电路图。按照电源进来的顺序,首先发现PQ6是一个8脚的场管击穿,没有一样的型号,找了一个4407换上。后面应该还有短路,所以没有插电继续测量,PQ42的123脚全部对地短路,这麻烦就大了,后面连接几十个电容和几乎所有的电源IC。由于没有外接电源,不能用硬烧的办法,只能先量了一下几个大电感,发现阻值基本正常,感觉IC坏的可能性比较小,于是逐个拆电容,从比较大的开始,拆几个就测一下。当拆到cpu供电附近的电容之后,不短路了。把其他电容都焊回去,从料板找个一样大小的电容换上。插电不短路了,开机正常。

IBM T43, 不开机,测试没有3v 5v。师傅说过很多IBM无待机电压的问题都在电容,加热几个大的点解电容,果然3v 5v出来了。 索性把大电容全部换掉。开机正常。

网友:
感觉楼主的维修思路不是很好,参考经验。 吧

网友:
说的是实话…

网友:
维修就是要耐得住寂寞,贵在坚持,有时间还是跑线路号,熟练掌握的东西,又对维修的机器有进一步的了解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很丰富啊!估计修了2,3年吧

网友:
经验维修。不值得推广。特别是第二个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