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STR功能的主板送内存归西惨痛教训

楼主(2010-04-01):
故障现象:联想电脑型号不知,开机后,出现了长鸣报警的故障。首先判断为内存条松动或金手指氧化造成的,关机后打开机箱(学徒没有拔掉电源线),直接重新插拔内存,霎时内存槽上出现了一缕轻烟,内存烧毁了。经检查还好只有内存烧毁了,插口还算好

分析与处理:大家都知道维修时一定要断电,这点是最主要的,再说这台机器一般在主板开机前,只有紫色+5V给主板供电,而且这个+5v电压一般是供给开机电路的,此时内存槽应该是不带电的。但如果电脑具有STR功能,那情形就不一样了。倘若使用者没有在Windows系统里正常关闭电脑,而是通过按机箱面板上的电源按钮,并且时间没有持续四秒钟,那么电脑会进入STR状态,硬盘中的数据将挂起到内存,电源指示灯变为橘黄色,此时主板上的各种配件(包括内存条)都有电流供应,当我们更换内存就变成了热插拔,自然送内存上了“西天”! 所以,使用者对电脑内部维修时一定要断电尤其是具有STR功能的电脑进行维修时,一定要切断主机电源;虽然就目前来讲拥有str功能的主板不多见而维修人员处理此类电脑时,也不妨换个思路入手,首先检查主板是否有严重短路的芯片。 注:具有STR功能的主板,往往有指示灯,当主板带电时,指示灯常亮,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可以进行判断。

小知识--什么是STR
STR(Suspend To RAM)的意思是“挂起到内存”,它是一种瞬间开机技术(On Now)。当系统进入“挂起”状态时,系统的当前状态信息会保存到内存中。再次开机时,立即从内存读取数据恢复到系统挂起前的状态,因此使开机速度只有几秒钟。STR功能是高级配置电源接口ACPI(Advanced Config Power Interface)的一部分,它的实现要求外围芯片组和BIOS都支持ACPI,各个扩展卡都支持STR,还要求采用ATX电源。STR要求采用支持ACPI的操作系统,如Windows 98/Me/2000/XP等,还要求各个硬件的驱动程序和各个应用软件都支持ACPI

网友:
通常都是拔了电源线才去动机子的,以后小心了哦

网友:
品牌机常见

网友:
好经验,我还没见过这类主板,看来这下要小心了

网友:
这也烧内存    郁闷了   我一般都是直接拔电源线~~~!

网友:
这个案例教训值得高度注意。

网友:
记住了  没见过

网友:
一般都是拨掉电源线  ,  操作本就有问题. .

网友:
教训呀,我有时就是为了省事,不去拨电源的。。。。。

网友:
一般维修时都得断电,不断电后果不堪设想啊

网友:
我的习惯,开盖先断电源,下手先放静电。

网友:
教训啊,看来大意不得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用钱买回来的经验,忘不了。

网友:
谢谢 下回得多注意了 但我习惯先拔掉电源

网友:
值得注意啊一般我都是把电源拔了

网友:
好经验啊。我有时也是懒得拔电源。原来STR了,内存还会带电。。。。。

网友:
初搞的人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教训都是从这里来的,下次再烧时,不会是这样,肯定是在你喝酒多的时候.

网友:
楼主说的英文我不懂,你说的什么STR应该是待机状态吧

网友:
这个是好经验以后要多注意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来以后不能图快了,一定要断电再折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