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达小本K1 启动PE过滚动条后就一直停留在蓝色界面处

楼主(2010-04-01):
万利达小本K1 启动PE过滚动条后就一直停留在蓝色界面处,硬盘排除了没有问题,由于手头没有DDR2的内存,无法判断内存会不会导致这种情况,内存只要能用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把一些外设也拨了也一样,换了几个GHOST安装后也是过滚动条后就停留在黑色界面,要么就蓝色界面可以看到鼠标在哪里进PE也是过滚动条之后停留在蓝色界面就看到一个鼠标(我把触摸板无线网卡和键盘都拨了测试了还是这样)有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请问你是用PE装系统?

哪你不用考虑硬件问题
考虑哈是不PE版本问题
                         KELL小本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把CMOS放电试试

网友:
我用DOS引导ghost安装系统也这样,系统都安装好了启动XP过了滚动条就一直停留在那个黑色界面只看见一个鼠标就一直停在那里但是机器没有死

网友:
测下硬盘的好坏,用外置光驱试试,或者就把硬盘挂外面装个GHOST

网友:
可能就是内存的问题,排除了内存才知道

网友:
找个内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PE 不能进的系统,也不要再试其它Windows系统了,可以试Linux系统看看,能不能进去桌面,只要能进,硬件就没问题。两种都进不去的,再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基本上都是南桥挂了。。我试过一个系统不行,在怎么换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