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子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0-04-01):
华硕一10.1寸本子,客人想换个新点的系统,进PE用GHOST浏览器GO完系统后重启,怎么还是进到他原来的系统了,难道哪里弄错了,重新GO ,怪了还是他的系统,用DISKJI把C盘给格了在GO,心想这下该可以了吧,GO完重启,我的天啊,居然还能进他的系统,搞的我一头雾水,眼看的银子收不到,各位帮忙分析下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你直接pq全盘就ok

网友:
可能是你格式化不成功吧

网友:
给这种机器装系统,我有绝窍!!!
到BIOS里找一下,把硬盘的工作模式变一下,你现在应该是AHCI,变成那个C打头的那个就ok了!
另外还有sony,lenovo等高端型号,也不好装!原因和这个是不一样的!我同样也有绝窍...!!!哈哈!!

网友:
在怎样我确实是GO完了重启啊,很郁闷这个问题,有没碰见过的朋友帮解决下。

网友:
你在GOST的时候你看看GO的时候那个盘是不是你现在的以盘,有时候在GOST的时候盘符合乱掉的。

网友:
肯定是go的c盘。。。。。。。。。。

网友:
这个问题和品牌机器的自动还原保护功能同理的,搞过几个但是有一台没搞好就是装不上,首先先全盘格式化硬盘,,不行用工具看看是不是隐藏分区没搞掉,,我都是这么搞的,在不行改模式看看,在不行嘿嘿我没辙了,bios我是刷不好呵呵没设备

网友:
把整个硬盘 格了看一下

网友:
你可以细心点  应该有两个活动分区 原来的系统不是在C盘

网友:
看来要学习的东西好多,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都是有两个活动分区的,你可以设置下活动分区试试

网友:
不是的 是病毒搞的鬼 其实是已经装了   你只要把该删除的东西删除了就可以了  我都装了N台了

网友:
这个问题和品牌机器的自动还原保护功能同理的,搞过几个但是有一台没搞好就是装不上,首先先全盘格式化硬盘,,不行用工具看看是不是隐藏分区没搞掉,,我都是这么搞的,在不行改模式看看,在不行嘿嘿我没辙了,bios ...
引用 网友A:

支持这位兄弟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