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删文件后恢复文件(不用任何软件)

楼主(2010-04-01):
  1、单击“开始——运行,然后输入
 以下内容需要回复才能看到
 regedit (打开注册表)
 2、依次展开:HEKEY——LOCAL——MACHIM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 在左边空白外点击“新建”,选择:“主键”,把它命名为“645FFO40——5081——101B——9F08——00AA002F954E” 再把右边的“默认”的主键的键值设为“回收站”,然后退出注册表。
 3、要重启你的计算机。只要你机器没有运行过磁盘整理。系统完好.任何时候的文件都可以找回来。

版主给加个精啊!

网友:
你这是恢复回收站里的文件?还是定义一下,删除的文件每次都到回收站?那彻底删除的多个文件这个怎么恢复?这个也加精未必也。。。。。

网友:
楼主,数据恢复你那种我没有用过,我用的是软件,FinalData和Easyrecoer,还行吧!给客户恢复下。最低150是低值了,高的随自己喊,

网友:
我用的一套软件100%的恢复

网友:
不懂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