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1 5VPCU短路不开机 ???

楼主(2010-04-01):
昨天接到一台东芝M331的
笔记本
,PM45独显平台,5VPCU短路,电压只有0。71V,阻值为45欧,3VPCU无电压,系统供电芯片为ISL6237,不开机,由于手头无此芯片,不好继续往下查,请问5VPCU短路一般跟哪些有关,像3VPCU,5VPCU短路该怎么查???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有图纸吗?有可能是芯片本身,或者是后面负载,建议断开试试!

网友:
先拆了电感,确定前短后短,不行上电烧一下

网友:
3VPCU是由isl6237的25脚经PQ512和PL507出来,25脚经PC80、PR94到2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