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7300GT 花了

楼主(2010-04-01):
显卡是7300GT 游戏王子  DDR3 128M的用软件检测出的结果

网友:
在线等高手

网友:
加焊一下核心应该会好

网友:
这个结果核心小虚的几乎非常高!

网友:
加焊GPU  昨天晚上搞定个讯景7300  跟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
LZ我就一个风枪,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网友:
应该发测试结果,第一个图看得我眼花,先加焊右边靠上的显存,不行的话重做GPU

网友:
加焊就会好,然后用几天再坏掉

网友:
加焊一下核心应该会好
引用 网友A:
由于没有BGA就用热风枪搞了搞   现在花的比以前还严重了~~~~!!

网友:
加焊就会好,然后用几天再坏掉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土炮搞了下   花屏比以前还要严重,~~~!

网友:
GPU空焊的可能性相当大呀

网友:
GPU空焊我这里碰到了不少

网友:
看结果明显就是核心虚焊了。

网友:
右边第2个显存  看看有没有掉件 没有的话加焊下实施,不行的话 在做GPU
还不行直球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