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L171 暗屏维修

楼主(2010-04-01):
昨天接到一台冠捷L171 (F179),客户反映是黑屏。       往往客户说“黑屏”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了   客户的"黑屏"有两种  :一种是真正的黑屏,一种是暗屏。   尤其注意的是暗屏。
       这台显示器就是暗屏而不是黑屏。

       暗屏,很明显灯管没有亮。   拆机,查供电和信号,分别是26V  (24V) 18.5V (12V) 0.9V (ADJ)   0.35V (on/off)  5V     -9V  。

       查ON是由驱动板过来的,转战驱动板。 经查ON是由VCC 5V经过一个472电阻提供,再由一个本体标示为1A_的三极管进行控制
(同时有个小的贴片电容与472电阻并联)  开机之后查三极管的B C E分别为 0.35V  0V 0V 。   怀疑三级管坏了,拆掉 依旧。
测472的阻值是一直跳变2.7K-3.8K   反正就是上不了4K,电阻一般不坏,那就看电容了 ,拆了电容  发现472电阻测量时已为4.7K了。
上电白屏(以为没安三极管,所以正常),此机修复。    那个电容在电路板上的标示为C11

      本机电源板上日期标示是2006/12/23      驱动板:RTD2523B+2023    高压方案为  BIT3713+D606

网友:
我不知道这小电容大家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种小贴片电容怎么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
小贴片电容怎么判断它的好坏
====================
1.用示波器
2.拆下來,用數位電錶 ~ 選用電容值檔位測試
3.經驗

网友:
赞同4楼的方法。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案例 电容检查好坏还好判断 难的是有的电容漏电引起的故障就难检测了

网友:
小小的贴片电容好坏很难判断啊!

网友:
我今天碰到也是这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那个三极管坏了,通电他就拉低开机电压。。换了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