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绿5V供电

楼主(2010-04-01):
一杂牌主板,先前可以开机,换过电电路上的几个大电容后无法开机,风扇晃一下后无反映,测试紫5V待机电压正常,测绿5V没有,绿线对地阻值为1800欧,单独测试电源为好,换个好电源测试问题一样,从PW-ON进入南桥的电压都是3.3V,问题应该在哪里??

网友:
1.电容有没有 装反。
2.看看换电容的地方有没有搞断供电线。

网友:
电容装反了早就炸了,线是肯定没断,不过南桥有虚焊的地方,我已经把南桥焊下来,正准备重焊,焊好再研究

网友:
短路时罪魁祸首

网友:
电容有没有装对啊。或者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如果有图纸看看图纸~没的话只能自己跑线路了

网友:
既然直接量电源没问题~就看图纸查查跟绿线相连的组件~~~看看哪个器件把绿线拉低了~

网友:
绿线5V没有不就开机了,有什么好说的!有的板子是插电就开机的,还要看下有没有其它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再换电容时产生了短路,这些电容的一脚接地,另一脚的焊点是一个过孔,这个过孔与四周的地线只有零点几的间隔,在焊接的时候稍不注意,或堆锡过多,当电容一插入过孔此处堆锡更加外溢和四周地线短路,此时直观还看不到,在pcb的背面看是没问题,因为短路点在电容底部,拆掉再重焊一遍即好。

网友:
楼上说的完全正确,99%的可能是这个问题。遇到过好多新手换电容的板,查短路查了半天,最后一看是这问题

网友:
我希望看到炸的一幕……

网友:
风扇晃一下后无反映,可能是CPU12V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