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杂牌液晶显示器,开机全屏都是水波纹

楼主(2010-04-01):
17杂牌液晶显示器,开机全屏都是水波纹,但可以看到有文字.如果不管它大概在15分钟那样,就一切正常了.每次开机都需要这样用. 是不是电解电容的问题呢? 好像每回开机都要充电一下才好用. 谢谢大家帮解决一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如果外置换了试试。内置的拆开看看电解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
本人自己用的一台也是跟你差不多的毛病。在主机上上喇叭还会有吱吱的响声,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你看看电源和高压板上的滤波电容 鼓包 漏液没 一般情况下都是哪的问题 在有就是电源输出不稳定

网友:
变压器我换过.应该不是外置电源的事.我再查查.谢谢大家

网友:
我的一台也是这样 开机10-20分钟就会出现水文 一样牌子是AOC 的是什么问题呢 哎

网友:
感觉电容的问题多些

网友:
干扰或是电容性能不良造成的,先查一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