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插了下硬盘接线居然好了

楼主(2010-04-01):
风卷天下曾经修了一台机器,开机无显示,也没有自检声,只风扇转,本以为是CPU或主板,BIOS的毛病,正准备拆主板,把硬盘接线拔了下来,看着主板上其它的硬盘接口,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插下别的硬盘接口试试,本来也没报多大希望,就是试试,一开机,竟然听到悦耳的自检声,机子正常运行啦.呵呵,怪不怪

网友:
见过不插硬盘就点不亮的主板

网友:
呵。。。应该是硬盘里面有短路的。。。地方。。。造成电源上电保护。。。。

网友:
可能是那个接口设备有短路,造成机器上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