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知道滞后90度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01):
电压滞后于通过电流的90度什么意思?
滞后跟延迟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
电压和电流一般不会有提前或滞后的,这是相对于一个周期来讲的,一周用360度来表示,落后四分之一周即为90度,但是滞后和延迟又是两码事,滞后是落后于的意思,延迟可以理解延伸或延长到!这个东西如果给你演示一下更容易理解,口头很难形容得清楚!

网友:
看一看电工学就知道什么是超前和滞后了,是指正弦波超前和滞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