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WAYS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01):
请问ALWAYS是什么意思

网友:
永远,一直,也就是待机

网友:
通俗点就是一插上电就有

网友:
字面意思,经常地,一直地

网友:
在电路中指侍机前的电压

网友:
一直。是你的机器一直有电么?我有台机器只要电池还有电,板子上的所有灯就都是亮的。只能用电源。郁闷

网友:
有电源使本子处于待机状态时和开机以后一直都稳定存在的电压